推荐一颗肖特基二极管,小电流时低压降

楼主(2019-06-24):
DSU24,SOD-123封装,0.32A时,比SS52F压降小0.05V左右。用在小电流低压降低成本的场合,比较合适
但是没上批量,不知稳定性如何。

网友A:
二极管一般都是小电流压降低的 半导体PN结在那里 没有办法再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一般都是小电流压降低的 半导体PN结在那里 没有办法再低了

可以了,ss24在微电流时压降几十mv的样子,1a下也只有400mv,一致性一般,但是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了,ss24在微电流时压降几十mv的样子,1a下也只有400mv,一致性一般,但是堪用。 ...

为了降低压降,我用了SS52F,0.3A时也接近0.33V了,还是有些偏高。
换DSU24以后,压降大概0.27V,这样好一点了
我主要是用在内部电源和外部USB供电上面,避免俩电源直接并联。又不想加二极管+MOS的双并方案,这样省事一点
USB适配器输出大概5.04V左右,线路降下来,到USB接口就变成4.89V了。刚刚发现,USB线压降还是挺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了降低压降,我用了SS52F,0.3A时也接近0.33V了,还是有些偏高。
换DSU24以后,压降大概0.27V,这样好 ...

线芯是有规格的。USB电源线芯好的是24AWG,次的是28AWG甚至山上货有用36AWG的,可想而知。

网友:
要看,如果是传统结构的肖特基压降会偏高,近年有厂家做的是基于MOS管结构的肖特基二极管,这种结构的压降会更低一些。具体是那种形式的需要和厂家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芯是有规格的。USB电源线芯好的是24AWG,次的是28AWG甚至山上货有用36AWG的,可想而知。 ...

OPPO,4A的线,比24AWG更粗?

网友B:
引用 楼主:
OPPO,4A的线,比24AWG更粗?

20awg的线1米长度1a下标准压降0.05v左右。24awg要接近0.075v了。有规范的。20awg的usb线哪怕只有电源2芯,你摸着也跟铁棍一样硬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awg的线1米长度1a下标准压降0.05v左右。24awg要接近0.075v了。有规范的。20awg的usb线哪怕只有电源2芯 ...

接插件的接触电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插件的接触电阻呢

USB接口新的是5m以内,旧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D:
带防电源倒灌的USB功率开关芯片能满足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防电源倒灌的USB功率开关芯片能满足要求吗?

SGM2554防倒灌吗?我倒是有这个料

楼主:
0.1A,0.275V。似乎还不如DSU24

网友:
引用 楼主:
SGM2554防倒灌吗?我倒是有这个料

防倒灌的。

楼主:
非常感谢!惭愧啊,pdf看的不细致.
和DSU24对比,0.67元 VS 0.20元,成本还可以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