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PWM对12V锂电池进行充电?可行不?不用专业芯片

楼主(2019-06-24):
单片机通过PWM对12V锂电池进行充电?可行不?不用专业芯片  ,为了降低成本   用STC单片机  有这么做的吗?  用过的朋友推荐哈电路!先谢谢了

网友:
同求关注,之前 搞过一个5V升 12.6的,发热量巨大项目失败了

网友:
理论上可以的,无非就是恒压横流,只是万一单片机死机了,电池会过充。

网友:
肯定可行,不过。。跑飞了就该着火了

网友:
可以,但要注意输出纹波。有保护板的锂电纹波要求在200mV以内,不然容易保护。所以,还是得加电感和续流二极管输出电容,如同BUCK电路一样才行
还得预防程序跑飞,所以一般都是用一个BUCK芯片组成的降压电路,用单片机去控制它的输出电压,调整电阻网络使在单片机挂的时候,最高输出电压都不会超过电池的最高充电电压。

网友:
可以,类似项目KK级出货

网友:
搞个国产芯片吧,比如CN3300,批量不到1快

网友A:
12V锂电池? 3S电池吧,3个串联的吧? ,严格来讲,要平衡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锂电池? 3S电池吧,3个串联的吧? ,严格来讲,要平衡充了。

平衡充其实很少用的,好像航模的电池用的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锂电池? 3S电池吧,3个串联的吧? ,严格来讲,要平衡充了。

你说的应该不是平衡充,而是均衡充,加了均衡芯片。

网友:
可以是可以,就是不可靠

网友B:
1个单片机最小系统板+ 1个3842控制的反激电源+少量电子元件   就可以
2012年试过, 稳定性可做到+-5mV(对设定值),用的ATTINY26L单片机, 2.5A电流充电(电池5000mAh),充到4.200V后恒压充,电流会逐步减小到10mA内。  单个电池充的,没做串联。
开始实验时要做好防爆措施,我做的时候把锂电池放在门外面(这个门破旧,不在乎被炸), 程序调试需要耐心, 我之前准备了大半年(没上班,整天研究),测试的时候没炸过,多次调试之后稳定了。
警告:不要轻易尝试!   对反激电源没有憋过一年半载的不要尝试。

网友:
我用Arduino系列做过高压反激电源,输入12V,输出400V,10mA,程序用汇编写的以求高效

网友C(2020-03-12):
引用 网友B:
1个单片机最小系统板+ 1个3842控制的反激电源+少量电子元件   就可以
2012年试过, 稳定性可做到+-5mV(对 ...

我想问下,充电4.2V 用恒压充电,多少电压进行充电呢?

网友:
不可以这么做,锂电池有严格的电压限制充电速率,控制不好可能会火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下,充电4.2V 用恒压充电,多少电压进行充电呢?

输入电压是 8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下,充电4.2V 用恒压充电,多少电压进行充电呢?

恒流电流我需望达到3A,  所以输入电压需要 >= 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