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无铅焊锡的板子在-20°会不会脱焊?

楼主(2019-06-24):
请问无铅焊锡的板子在-20°会不会脱焊?

无铅焊锡 锡含量95%以上,据说 锡低于-14°C就会变成粉。

那-20°C的冰库,一个月才通电一次的电路板,要如何处理?

网友:
现在的焊锡都改良了,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网友:
不会的,用的焊锡都是合金,并不是纯锡

网友A:
-20又不是很难达到,冰箱都能到零下十几度,要是做项目找个能到-20的冰柜测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
我们以前板卡做可靠性试验,冷热冲击到-40℃,低温存储到-20℃,低温工作做-10℃。都没有发现过焊锡出问题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又不是很难达到,冰箱都能到零下十几度,要是做项目找个能到-20的冰柜测一下不就得了 ...

有冰库,已经放了三天,没问题。怕一年下来出问题。

网友:
产品有块板子在-45℃做过试验,没出现问题

网友:
这种板子一定要做低阻

网友:
>这种板子一定要做低阻
what is it? Via test?

网友:
嘉立创本周上线高端服务”四线低阻“全测服务
https://www.sz-jlc.com/portal/t6i1006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