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开关选型求推荐,3.3V-5V每通道需要50mA电流

楼主(2019-06-24):
想通过通断电来控制一个设备,2.75V,但是需要一定的电流,
我看过带使能的LDO,本来想用使能控制,发现使能需要建立时间,大概在60-80us左右,还是找个电源做开关比较快一些,问题是普通的模拟开关无法长期可靠通过这么大电流。求推荐一个电子开关。谢谢!

网友:
mosfet不就可以吗?

网友:
对啊,MOS管不行吗?

楼主:
MOS管可以,有没有那种控制导通电压比较低的型号推荐一下,谢谢!我的控制信号是3.3的,如果把控制信号变高,太啰嗦了。

楼主:
谢谢,这个已经看过了,导通时间太吓人是MS级别的,目前初步选了个ADG811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管可以,有没有那种控制导通电压比较低的型号推荐一下,谢谢!我的控制信号是3.3的,如果把控制信号变高 ...

三极管不行吗?0.6V,几十uA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