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检测光照的器件,谢谢。

楼主(2019-06-24):
1、这个是二维码扫码枪头上的东西。
2、我猜测左面器件是个检测光照的,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正测1.8V ,点亮,红色,反测0.6V,不亮,不知道这个是啥器件,谁知道,指点一下。
3、右边的是高亮的补光led,不知道这种应用,用多亮的补光led。

网友A:
就LED灯珠啊!左边的2835封装,右边5730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LED灯珠啊!左边的2835封装,右边5730封装的

左面的也是灯珠,那没有检测光强的了,难道用摄像头检测的?

网友:
都是LED,一个白光补光,一个红光聚光瞄准的。
咱以前就是做这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面的也是灯珠,那没有检测光强的了,难道用摄像头检测的?

CMOS检测亮度

楼主:
请教下,补光led,为啥搞两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下,补光led,为啥搞两个?

红色的一般经过透镜做成十字,或者一字,或者圆点,就是辅助瞄准条码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色的一般经过透镜做成十字,或者一字,或者圆点,就是辅助瞄准条码而已。 ...

那我的摄像头做人脸识别的话,就只用要那个白光的led就好了,红光的就不要了,再加个光敏来检测环境光,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的摄像头做人脸识别的话,就只用要那个白光的led就好了,红光的就不要了,再加个光敏来检测环境光, ...

这是30W像素的吧

用光敏或者用CMOS自身测光也行啊,扫码一般都是用CMOS测光,然后调节曝光参数的。

网友:
摄像头本来就是测光的,还有必要light sensor吗?

网友:
这个是光电池,可以检测光的强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30W像素的吧

用光敏或者用CMOS自身测光也行啊,扫码一般都是用CMOS测光,然后调节曝光参数的。 ...

这个扫码的东西,它检测到物体靠近,就会开启那个灯,我不知道他怎么检测物体靠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扫码的东西,它检测到物体靠近,就会开启那个灯,我不知道他怎么检测物体靠近的。 ...

一般都是做图片比对,所谓的感应扫码,不过效果就看算法了。

也有人用红外对管,物体靠近后反射,接收管收到信号触发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做图片比对,所谓的感应扫码,不过效果就看算法了。

也有人用红外对管,物体靠近后反射,接收管 ...

我感觉这个应该是图片对比做的感应扫码。

我那个人脸识别,我想搞成红外对管,有物体靠近再开启补光灯,麻烦推荐个红外对管,因为人脸识别固件不是我们自己写的,搞不了图片对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感觉这个应该是图片对比做的感应扫码。

我那个人脸识别,我想搞成红外对管,有物体靠近再开启补光灯, ...

用红外对管,其实用起来手感比图像感应的还要好,不过人体反射能力如何,你得测试下了。
没信号时候,CMOS还可以休息不工作,有红外信号来了再启动CMOS。
要是图像感应,CMOS就得一直在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红外对管,其实用起来手感比图像感应的还要好,不过人体反射能力如何,你得测试下了。
没信号时候,CMO ...

嗯,我找个红外对管,检测到物体再给人脸识别的模块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