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搞【EC/电导率传感器】的大婶吗,问下传感器输出信号xi...

楼主(2019-06-24):
没查到探头的相关资料,问下是mv输出还是ua电流,有没300内比较好的品牌推荐,测量范围是0-20ms,能搞到探头说明书或前端模拟电路设计就更感激不尽了

网友A:
电导率就是测阻抗,有专用的芯片,输出激励信号,你就是找个合适的电极接上去就OK.算法都不要你自己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导率就是测阻抗,有专用的芯片,输出激励信号,你就是找个合适的电极接上去就OK.算法都不要你自己搞。 ...

感谢,找到了方向,继续研究。。。

楼主:
坛子里找点资料存着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5%E5%AF%BC%E7%8E%87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5%E5%AF%BC%E7%8E%87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5%E5%AF%BC%E7%8E%87
电导率单位是西门子每米s/m,间隔一米之间的电阻的倒数。可以两电极间隔1cm测电阻后换算,直流测量的话电极会产生极化的。

网友B:
这个行业估计大叔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行业估计大叔比较多~~~

大婶=大神

网友:
大婶没有搞的,基本都是大爷们在搞这个东西。

网友(2020-06-28):
可以做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