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云远程手机控制STM32点灯的总结

楼主(2019-06-24):
本贴无源码,不喜请点右上角。

只是讲讲实现过程,只有图片和视频

因为长得丑找不到工作,闲着就做了这个玩意。
实现分别可以用 隔空手势控制、定时控制,温度控制,亮度控制,本地与远程手机控制8个继电器,图片没装继电器底板,只接一个LED演示。带锁定屏幕功能防止误操作。
电路构成为STM32F407VGT6+PAJ7620+LM75A+ESP-12F。
图片和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428770.3416059.1

如同之前发的几个疑问的贴子,这里总结一下:
实现网络转发数据,又不用自已搭服务器,主要是公网IP的问题,大家都建议用阿里云。
第一,使用阿里云,手机把数据发到服务器,服务器就把数据转发到STM32设备上的,不需要设备主动去获得数据。
    这里首先想到的是用ESP8266,AT指令去发,配个MQTT,一步一步传数据,要知道,它是异步方式工作的,不能发一条,就死等返回。。
    还要不要发心跳包呀?想想怎么处理这个过程都头大。

但是看见有大神是这么干的,我也跟着去做,结果就卡在连接服务器出现DNS FIAL上。。折腾一阵子没有结果。
最后搜到使用阿里云SDK的贴子,我说真的就一句话就够了,填上阿里云的三元组,你的路由器名称的密码。。。。55555,烧写进去,它就把所有你想起来都头大的事完成了。
它就这样简单的,一行代码都不用写,就连上阿里云了。在线调试收发都正常了。

事实上,心跳包这事,SDK里也干了,只不过阿里云称为设备存活期,意思是说多长时间内没有收到设备信息,就判断为断线。。最长可以设置为20分钟一次。
之前担心经常发包会超过100万条数据的事,不会发生的。

然后就手机APP,源码,就下面连接那几行了,跟设备一样,填个三元组完事。。。就是这么简单直接。
https://yq.aliyun.com/articles/669959

就这样,手机和设备都连上了阿里云,然后你会发现,除了你发的那一点点数据,怎么多了那么多的其它信息,怎么处理,你可能会想到JSON这东西,然而,阿里云给了你更多的功能,SQL设置一下,转发你只需要的数据,之前想想都觉得麻烦的东西也没有了。你只要关心你发的那几个字节怎么处理就行了。

总之,各位给我推荐的阿里云确实非常稳定,完善,做物联网的首选。

网友A:
楼主这技术还怕找不到工作?技术大牛呀!

网友B:
这些云首年很便宜,续费就好贵

网友C:
楼主有多丑?请上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云首年很便宜,续费就好贵

100万条是免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技术还怕找不到工作?技术大牛呀!

楼主找不到工作不是因为技术不行,楼主说了是因为长得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多丑?请上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定要填写路由器用户密码??那么在公司没办法测试了??我没公司的密码
是否能够自己用一个新的无线路由 ...

是连接路由的帐号和密码,跟手机上网一样的,不是设置路由的密码。

网友:
能在具体些就好了,毕竟多数人估计没玩过。

另外,手机APP好像是Java 写的吧?  我觉玩通这个“亮灯”,还是需要一定门槛的。

网友E:
无需公网IP、只需要路由器的帐号和密码,哪个大神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需公网IP、只需要路由器的帐号和密码,哪个大神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原理? ...

前提是你的路由已经连上网了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无需公网IP、只需要路由器的帐号和密码,哪个大神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原理? ...

连阿里云的服务器,只要你的设备能上网就可以。要啥公网IP啊。阿里云有得是公网IP。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连阿里云的服务器,只要你的设备能上网就可以。要啥公网IP啊。阿里云有得是公网IP。  ...

你说的这个我明白,但楼主的帖子里写着“不需要设备主动去获得数据”,,,是阿里云直接发数据给设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这个我明白,但楼主的帖子里写着“不需要设备主动去获得数据”,,,是阿里云直接发数据给设备的! ...

是的,MQTT 了解一下

网友:
正在做着玩。有空多交流

网友:
ESP8266可以直接用阿里云OS的代码开发,直接就能驱动硬件了。代码在GitHub上开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