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下这个485电路输出端AB间加三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9-06-25):
   看了别人做的产品种的485电路如下,谁能帮忙解释下这个485电路输出端AB间加三极管的作用?谢谢

网友:
大哥,你们贴PCB图吗,你怎么就判断这是三极管呢

网友:
最大的可能性,那不是三极管,是TVS。。

网友:
会不会是SOT-23的TVS管?

网友A:
我有点进来看了一遍,有点像个笑话!

网友:
如果是像楼主画的图,应该一下子就烧管子了呀。那个应该是TVS,不是三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点进来看了一遍,有点像个笑话!

术业有专攻而已。

网友:
楼主可以搭个三极管上去试试看  汇报下结果

网友:
TVS管吧
比如 PSM712  如果你当三极管画图,那就是你图这样了

网友C:
ESD和TVS都有这种封装,而且按照你画的顺序也是能对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D和TVS都有这种封装,而且按照你画的顺序也是能对应的。

谢谢指正,我理解错了。原来是TVS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指正

网友:
ESD、TVS、二极管、稳压管、钳位双二极管、LDO、三极管、MOS管,有这种封装的器件多了!

网友:
这里肯定是个TVS

网友:
我怎么感觉就是个712,哪里来的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术业有专攻而已。

并不是嘲笑,是各位回答的挺有意思的觉得好笑。

网友:
a 、b分别对地的Tvs

网友:
不是所有SOT23都叫三极管啊,他也可能是PSM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