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有或者没EDID会影响传输信号的行频,这结论对不?

楼主(2019-06-25):
标题太短,说法有些拗口,我在这详细叙述。

主机通过VGA接一台显示器,显示器的最佳分辨率是1920*1080。

主机分辨率改为其他分辨率,比如1366*768、1280*720,测到的行同步信号频率是不变的,保持在67kHz(周期14.9us)。
显示器刷新率(场频)为60Hz,刷一帧的时间为16666.67us。行数大概为16666.67us/14.9us=1118,算是1080行吧。
让人感觉就是图像是系统先缩小到设置的分辨率,然后再放大到显示器最佳分辨率,通过数据线发送出去的。
分辨率                        行同步信号周期和频率
1920*1080                14.9us,66.1kHz
1366*768                        14.8us,67.6kHz
1280*720                        14.8us,67.6kHz

如果将显示器的EDID去掉,不同分辨率对应的行同步信号频率是会变的,不过画面跟有EDID还是一样的。
分辨率                        行同步信号周期和频率
1920*1080                15us,        66.7kHz
1366*768                        21us,        47.6kHz
1280*720                        22.40us,   44.6kHz

为什么弄这个呢,因为在弄一个VGA采样的板子(不影响原来显示),客户想在主机调节分辨率时候,VGA采样的板子能识别到不同的分辨率。
但是根据上面的结论,主机跟显示器连接(保留EDID),不管设置什么分辨率,数据线上都是按最佳分辨率传输的,VGA采样板没法识别到设置的分辨率。

网友:
看驱动。没有edid在win10上只能640 480。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说法正确不正确,但是有个方法可以测试一下,就是找能显示分辨率信息的显示器,修改windows的分辨率,看显示器上的OSD显示是什么分辨率。
如果一直是1080P,那么你的说法正确,windows做了缩放,实际还是1080P的。
如果显示器上显示的是其他分辨率,那么你的说法不正确,是显示器做了缩放。
平时应用我感觉后一种可能性比较大。
另外你做VGA识别分辨率的时候,如果是source做了缩放假的分辨率,实际还是1080P,那么你识别出1080P是没有问题的啊,确实就是这个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说法正确不正确,但是有个方法可以测试一下,就是找能显示分辨率信息的显示器,修改windows的 ...

好主意啊,你太聪明了,按你说的,证实了我猜测是对的

有EDID,显示器最佳分辨率1920*1080,主机设置为1280*720,显示器检测到信号为1920*1080

无EDID,显示器最佳分辨率1920*1080,主机设置为1280*720,显示器检测到信号为1280*720

网友:
有时windos会自己缩放的,就是输出还是1080,画面按所选分辨率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