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驱动电机总是烧,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9-06-25):
原理图如下:
电机是普通的直流电机,额定电流5A,接上去重启了一次MOS管就损坏了,应该是击穿了,电机一直转,关不了。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该怎么改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点,问题解决了,换了一个电流更大的MOS管

楼主:
驱动芯片用的ULN2003,CP_DRV的电压是正常的,实际电源是26V

网友A:
电路画错了吗  做产品,mos管驱动还是规规矩矩的来    D  S用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画错了吗  做产品,mos管驱动还是规规矩矩的来    D  S用喊了吧

用反了?没有吧,这是PMOS

网友B:
MOS管耐压 电流 余量不够吧,电机启动瞬间的电流起码是工作电流的5-1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耐压 电流 余量不够吧,电机启动瞬间的电流起码是工作电流的5-10倍

MOS管耐压55V,电流31A,实际电机额定电流5A,有问题吗这样?

网友C:
PWM控制,还是常开常闭控制?

楼主:
常开常闭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PWM控制,还是常开常闭控制?

常开常闭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管耐压55V,电流31A,实际电机额定电流5A,有问题吗这样?

这种驱动方式弊端很大,启动瞬间导致24V的电源拖低而引起震荡及半导通,建议你换成NMOS管 方式驱动,75NF75

网友D:
CP_DRV前面是怎么样的?开漏管吗?R33和R32尽量小一点,减小管子开关切换过渡期的损耗,主要重视下GS的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R32 R33 取值不合适吧,用 51k / 51k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_DRV前面是怎么样的?开漏管吗?R33和R32尽量小一点,减小管子开关切换过渡期的损耗,主要重视下GS的波形 ...

前面是ULN2003直接驱动的

网友E:
为什么不用N管在低电位控制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用N管在低电位控制通断?

N管和P管会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21V 5串锂电,NMOS,额定2A电流的电机负载,你猜我MOS管用到多少耐压才不烧?足足用了100V的!建议你用示波器测量下开关电机的瞬间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N管和P管会有什么不同吗?

N管便宜,而且国产的也多,P管想要质量好的,还要用进口的,比如你用的IR公司的。

网友:
2003应该是开路输出吧,那就是只能拉低了。要关闭PMOS管还得靠R32,电阻值太大,关闭时间就长,功率管部分的损耗就大
电源端滤波用多大的?启动瞬间就损坏,得考虑上电冲击和控制逻辑。
P管控制感性负载,在R32位置并个10nF左右的小电容,相对于新手来说,可以大大降低损坏率

网友:
R32、R33换成1K、1K试试,可能是关闭时时间太长了,引起MOSFET热击穿。

网友:
你Z4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稳压管?

网友:
24V 5A
你用这个器件不合适把,再怎么样把体积换个大点的也好啊

网友(2020-06-16):
加个续流二极管在电机正极和电源正极之间是否可以呢?个人不成熟意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