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路过的大神可以推荐个直流无刷成品驱动器给我不...

楼主(2019-06-25):
背景:
1、最近在做减速机+电机的一个设备,减速机速比100,已经定下来了。
2、电机型号:maxon ex45 配2048线编码器,带霍尔。
3:电机参数如下图:

4、需要一块成品电机调速板,调速范围10-3600rpm,速度要匀速,最好是模块形式。
需求:
1、下图是maxon自己的,但是他们代理回复我说这个电机配这个驱动器的调速范围最低也就在100rpm,再低的话很难调。坛子里有用过这个的吗,10rpm难吗?

2、或者有其他品牌的成品模块,无刷电机驱动器的,推荐我个型号吧。

楼主:
你这是让我直接上宇宙最牛逼的东西啊~

网友A:
配编码器,跑速度闭环,10rpm没有问题,跑SVC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编码器,跑速度闭环,10rpm没有问题,跑SVC就不行了

多谢了啊,我弄一套maxon的试试。

网友(2019-08-13):
楼主你好.可以加个微信吗,我这边做霍尔传感器的

网友:
同求几套 DC310V 无刷驱动,我有好多个缝纫机的无刷电机,找不到合适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是让我直接上宇宙最牛逼的东西啊~

请问楼主的饮食习惯是否有保持下来,现在多少斤了,记得上一次你说你是86.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的饮食习惯是否有保持下来,现在多少斤了,记得上一次你说你是86.5

哈哈~上次回复那个帖子正在减肥中~
现在又170多斤了~掩面~
最近家里伙食太好(生小孩,升级当父亲了~老爸老妈俩大厨太猛~)~根本控制不住~
我决定过了中秋(回老家少不了各种吃)再开始减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上次回复那个帖子正在减肥中~
现在又170多斤了~掩面~
最近家里伙食太好(生小孩,升级当父亲了~老爸 ...

好,坐等你的减肥日志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坐等你的减肥日志开始。。

好滴~我加油~如果这回成功了~我肯定偷偷的@你~

楼主(2020-02-24):
驱动器太贵了都。
自己用drv8312做了个凑合用呢。
电机功率重新选的,用的30瓦的。还是ec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