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30和GD32F350不能用j1ink吗?

楼主(2019-06-25):
在我印象中,GD32一直有对应的STM32型号。
今天朋友说,GD32F330和F350不能用j1link(用的V8)调试,只能用DAP调试。我下载了最新的Jlink驱动,在Jflash里面找列表,果然没有找到这两个型号。准备买两片回来试下。
有用过这个型号的吗?

网友:
是没有,不过可以选M4来debug

网友:
J-link V8没试过,V9以上版本是一定可以的。

网友:
F350,用 101 替换,我是这么用的。

网友A:
我一直用 JLINK V8下载,F330跟F350都没什么问题呀。仿真就不太清楚了,因为我基本不仿真。
E230的就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 JLINK V8下载,F330跟F350都没什么问题呀。仿真就不太清楚了,因为我基本不仿真。
E230的就不行了 ...

好屌,不在线调试,就可以完成项目。

话说回来,GD 都有释放对应的 IDE 支持包(例如:GD32F3x0_Addon_1.0.0),去下载,安装,就可以选到 F3x0 系列的了。

网友B:
我只能告诉你,我用 F350 的,IAR + J-Link 开发调试,完全没问题。
而 J-Flash 选择 GD32F101 系列的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屌,不在线调试,就可以完成项目。

话说回来,GD 都有释放对应的 IDE 支持包(例如:GD32F3x0_Addon_1 ...

KEIL已经直接支持GD了,IAR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告诉你,我用 F350 的,IAR + J-Link 开发调试,完全没问题。
而 J-Flash 选择 GD32F101 系列的就好 ...

谢谢,我也购买了这两个芯片,回来测试一下

网友:
必然能用吧,我这里用stlink都可以

网友:
IAR + JLINK OB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