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控制运放的+/-12V电源打开和关闭?

楼主(2019-06-25):
大家好。

目前我有个项目,用到2个运放的静态电流比较大,在+/-12V电压供电下,发热比较大。所以我想用STM32来控制运放的+/-12V电源打开和关闭,以方便控制整机功耗。

想用低导通电阻MOS管做开关,但+/-12V电压比较高,STM32不好控制。所以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STM32 -> 三极管 -> MOS

网友B:
首先,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对啊  运放电流大 发热大  说明运放选得不合适 或者电路哪里有问题  先解决运放自身的问题

网友:
有EN脚么???

网友C:
±12V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对啊  运放电流大 发热大  说明运放选得不合适 或者电路哪里有问题  先解决运放自身 ...

专用运放,就那几款,确实不好选。这已经是重新选了一款,刚开始选的那款运放,那不叫发热,叫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 -> 三极管 -> MOS

谢谢。那-12V要怎么关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12V要怎么关闭的?

用N管关,N管GS拉一个电阻,用一个三极管把G拉到GND,N管就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怎么来的?

+/-12V是锂电池先DC-DC升压,再LDO得到的。

LDO芯片有EN引脚,但+/-12V还要供电其它运放,我只是想关闭不常用的发热大的运放,以降低功耗。

网友:
PMOS+NPN三极管

网友:
关电源芯片

网友D:
如图。Q4用低开启电压的MOS管,也可以换成便宜的三极管。其他元件参数根据低功耗要求自己改改。

网友:
±12V,那最大值就是24V了,使用MOS管要注意Vgs,,因为绝大部分的MOS管,不论P或N,这个电压都是±20V,用24V上,一定要注意电路上驱动用电阻分压,否则容易挂,曾经掉过这个坑,虽然环境背景不同

楼主(2019-08-05):
引用 网友D:
如图。Q4用低开启电压的MOS管,也可以换成便宜的三极管。其他元件参数根据低功耗要求自己改改。 ...

感谢。我准备使用您的这个电路。请教一下,图中为什么要加1N4744A 15V稳压二极管?

网友E:
运放发热,我觉得你的电路估计有问题,运放的静态电流很小;这个问题你要解决有效。不然长时间工作,是个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运放发热,我觉得你的电路估计有问题,运放的静态电流很小;这个问题你要解决有效。不然长时间工作,是个隐 ...

原先我选择的运放,性能指标很好,但静态电流达到+/-15mA,在+/-12V供电下,静态功耗是:12*15*2 = 360mW。现在我重新选择低静态电流运放,也有+/-5mA,发热已经小了很多。

但因为电路中同时用了2片这样的运放,而且这运放实现的功能不常用,所以我还是想关闭它的+/-12V电源,用户需要用时,再打开电源,这样平时可以降低整机功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准备使用您的这个电路。请教一下,图中为什么要加1N4744A 15V稳压二极管? ...

VGS钳位一下,否则不就超过耐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