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国外直购树莓派4 raspberry pi 4的站点汇总 单独买散热器

楼主(2019-06-25):
https://shop.pimoroni.com/
https://thepihut.com/
https://www.adafruit.com/product/4295
国内的   目前第一家有货
https://cn.element14.com/buy-ras ... -Pi-4-Launch#boards
其他的都不是一手了

有一个有悬念的,就是sd卡读写速度,io性能。cpu升级之后sd接口控制器也应该会升级吧,能否支持100MB读写速度以上的小卡。修改成usb 3启动之后的性能会如何?usb3的高速wifi外接卡性能。
ps 我有感觉这会是树莓派基金会最后一款rpi产品。它的显卡方面的驱动问题比想象的要严重。貌似没有移植好,还在用老一代的兼容,而且gpu最大超频也就到600m,也不知道能不能硬解码多路摄像头,好像不行。
今天的测评看了下gpu部分是老一代的两倍提升。没有cpu那么厉害。cpu最多有五倍提高。博通应该设计一个低功耗高性能版本的gpu出来专门配rpi。
对于opengl es 3的支持,是嵌入式上很有利的,但是不要忘了它是假开源,gpu部分的驱动都没怎么开放api。这是非常遗憾的。

https://www.raspberrypi.org/magp ... 4-specs-benchmarks/
基本测试

楼主:
目前看,rpi4的散热外设需要单独重新设计,因为要做的小型化,还有点用的。
温度超过85度就会降频。哪位大师已经开始订制的,可以说说。
嵌入式专用的那种散热器,主动散热。不是通用的散热片,普通风扇

网友A: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铺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铺货

7月吧。最近一批是七月五号发。国内还有一家在代理这个,忘了问了

网友B:
现卖配件是什么套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卖配件是什么套路?

因为单板现在没有货啊,,,它这次的cpu非常容易过热保护,没有散热恐怕真的嗨不起来

网友C:
全部都 Out of  stoc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部都 Out of  stock了

pihut的还没有,uk的站点,2g ram的那个。

楼主:
While running a CPU-intensive workload for 10 minutes, the processor hit 81 degrees and began throttling down from 1.5 to 1 GHz after 3 minutes. However, the system kept bringing itself back to the full 1.5 GHzas when it dipped down to around 80 degrees, but then it would get warm again and go down to 1 GHz. If you want to have better sustained performance under load, consider getting an active cooler for the Raspberry Pi 4 or, at the very least, attach a passive heat sink.

发热量之大还不出意外。八十度是一般情况,而且很快就会掉到低频模式。

楼主:
May I ask whether RPI supports things such as 10 bit video decoding, Dolby Vision and Atmos? Thx.
HEVC hardware decode supports 4kp60, 10-bit. Audio output is pretty much unchanged, but the HDMI audio channels now support 8x192kHz bitrates.
强劲的hdmi性能

网友D:
不喜欢风扇,看来我需要弄一个巨大的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喜欢风扇,看来我需要弄一个巨大的散热片

如果超频工作,就必须要上主动散热器了。
它平时工作就八十度了。。。可以看到 nvidia还有google最近的几个单板都是上散热器的,说明高温高负载的情况下确实没有别的选择。
除非一个超大的散热片然后把热量转移到外壳,用风扇对着吹。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超频工作,就必须要上主动散热器了。
它平时工作就八十度了。。。可以看到 nvidia还有google最近的几 ...

看看哪个淘宝商家做全铝的外壳当散热器。我的3B就没风扇,散热器而已。不过我也不超频

网友:
必须风扇,淘宝上的几种全铝一体散热器都不行

网友E:
上热管吧,就像HP的小主机那样。

网友F:
关于sd card,不要期待性能,连续速度不重要,关键是4k random IOPS,无一例外地差,armbian论坛有测试的,我自己也测过,非常差。
emmc贵有贵的道理,4k IOPS好很多

关于发热,不知道这个soc是啥制程的,我的H6板子害怕超压全速工作。即便有非常大的散热器+风扇+空调的情况下,由于热阻的问题junction temperature非常高但是散热片是微温的。
pi4是金属壳的热阻会低一些但是仍然不妙,我估测其全速运行电流在4~5A的样子,因为load transient的问题输出电容非常小,高频运行就得提高电压,对于发热非常不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热管吧,就像HP的小主机那样。

差不多,最好是类似笔记本的那种,风扇声音别太大。结构设计要配合这类板子设计,占地方也要小。所以,肯定会很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sd card,不要期待性能,连续速度不重要,关键是4k random IOPS,无一例外地差,armbian论坛有测试的, ...

最新的sd接口定义已经支持到1GB读写速度了,这跟它的cpu用哪个sd协议或者说接口是否升级到更高版本有关。不过反正不乐观。大不了改成usb 3启动呗,这个数据会很好看。
据说新款rpi4还带了个spi flash,跑threadX,不知道真假。

楼主:
rpi4的工作功耗是8w不到。
大家注意下后续关于它板子上的spi flash分析和报道。新板子的启动方式好像也变了。

楼主:
树莓裨4模型B的心脏(RPi4B)是博通芯片BCM2711,用新的GPU类型的视频核心VI(VC6)以及用于千兆以太网(GE),和PCI Express(PCIe)的联信控制器所提到的ARM内核,USB 3.0控制器,VIA Labs的VL805,连接两个USB A插座挂在SOC的PCIe通道。其他两个A型连接器的工作与USB 2.0之前。

楼主:
https://news.ycombinator.com/item?id=20260863
最专业的细节分析  太长了看不过来
Single table computer with BCM2711

processor

Broadcom BCM2711

CPU cores

4 x ARM Cortex-A72, max. 1.5GHz

RAM

1, 2 or 4 GB of LPDDR4-1866 (x32, Micron D9WHV / MT53D1024M32D4DT-053)

GPU

VideoCore VI (VC6)

video Decoder

H.264 (1080p60), H.265 (2160p60)

Gigabit Ethernet

MAC to BCM2711, PHY: BCM54213PE

WLAN, Bluetooth

SDIO: 802.11ac (2.4 and 5 GHz, 1×1), BT 5.0

USB 3.0 driver

VIA Labs (VLI) VL805

external connections

2x Micro-HDMI, 1x RJ45, 2x USB-A 3.0, 2x USB-A 2.0, 1x MicroSD, 1x Audio-Jack + video output, 1x USB-C for power supply

connectors on board

GPIO pin header, 1x PoE header, 1x DSI (screen), 1x CSI (camera)

the reference points (Raspbian Buster, 2019-06-20)
7-zip, 4 cores (Zip / Unzip)

3562/7755

CoreMark 1/8 core

8239/32813 points

data transfer speeds
USB 3.0 (encrypted with LUKS)

200 MB / s (115 MB / s)

Ethernet (send / receive)

924/926 Mbps

NAS access to USB SSD (encryption with LUKS)

80 (60) MB / s

entrance (including the included USB-C adapter, connected: USB input devices, Full HD display)
Soft-off

0.3 watts

Raspbian: inactive with / without ethernet, mouse, keyboard

3.5 / 4.4 watts

Inactive with Wi-Fi, mouse and tasting.

4.2 watts

Last with YouTube (Chromium) / openSSL

6.0 / 7.6 watts

Inactive command line and ethernet, without mouse, keyboard, monitor

3.8 watts

LibreElec 10: inactive video / 4K

4.2 / 4.5 watts

prices
with 1/2/4 GB

35/45/55 US dollars, estimated at € 40/50/60

(CIW)

网友:
求代购,想买块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最好是类似笔记本的那种,风扇声音别太大。结构设计要配合这类板子设计,占地方也要小。所以,肯 ...

类似这种,自己DIY还是有机会的。

楼主:
sd速度提高了很多,读写速度最大到了45MB
https://medium.com/@ghalfacree/b ... y-pi-4-73e5afbcd54b
usb 3速度超过300MB。Raspberry Pi 4: the microSD storage system has been entirely overhauled, adding in double data rate (DDR) support for improved throughput — up to, at least theoretically, double its predecessors.
大家还在做usb 启动的代码移植。目前还没有官方的64bit系统,但很快会有。比如ubuntu,debian。
我估计这颗芯片还会继续升级到c2版本,至少还有两次升级的空间。
主要是usb 速度没有达到设计指标极限。其次是温度问题,然后gpu

楼主:
hdmi转接头没有的话,要买了
电源至少是5v 3a,质量差的不要用
usb ssd硬盘 可以出场了  ps   目前最初的测试都是基于sd卡系统做的,sd卡我看了评测,最多到60MB读写,推荐使用sandisk a1,三星evo 加。大约五十元。(卡读写80MB)
  如果系统运行在usb 3硬盘上,跑分应该会高很多。至少是文件交互上。昨天看了sd卡的iops和emmc的比较,sd卡居然只有不到2000,而emmc至少有7000到10000 iops
这个对使用体验有不少的影响。但还不至于感觉到卡。以太网是真千兆。对大部分客户而言很重要。

楼主:
目前官方系统和驱动的不足   ,它没有官方的64bit系统,4k播放驱动没做好。好像是支持4k hdr的,但驱动有点问题
type-c口只能做电源用。(实际上如此,资料跟实际板子情况有出入)
usb 启动没有做好  因为带宽不足,usb 3.0无法达到标称的5gb ,只有300MB多。
被动散热器能明显的降温,保证cpu不从高频跌落

这一次外设的数量大幅度提高。能引出来的uart spi i2c都印出来了。

楼主:
目前看来,大家对没有wifi天线座子意见比较大。实际上 有走spi口的wifi带天线座子的模组。但速度就不给力了。spi口嘛。
usb 3 接口的外置天线的wifi 网卡也能用。这个地方我认为官方绝对不会改的。
大体上,妥协的模块应该会是。。。走spi的wifi模组。

网友G:
引用 楼主:
sd速度提高了很多,读写速度最大到了45MB
https://medium.com/@ghalfacree/benchmarking-the-raspberry-pi- ...

这货会不会出个android的。 我更喜欢android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货会不会出个android的。 我更喜欢android

android 肯定会移植过去的。之前已经有一个移植版本了。

楼主:
更新 usb typec 口可以实现usb otg
已确认 后续有8G RAM版本
For digital audio, if an HDMI device has audio, it is required to implement the baseline format: stereo (uncompressed) PCM. Other formats are optional, with HDMI allowing up to 8 channels of uncompressed audio at sample sizes of 16-bit, 20-bit and 24-bit, with sample rates of 32 kHz, 44.1 kHz, 48 kHz, 88.2 kHz, 96 kHz, 176.4 kHz and 192 kHz.[6](§7) HDMI also carries any IEC 61937-compliant compressed audio stream, such as Dolby Digital and DTS, and up to 8 channels of one-bit DSD audio (used on Super Audio CDs) at rates up to four times that of Super Audio CD.[6](§7) With version 1.3, HDMI allows lossless compressed audio streams Dolby TrueHD and DTS-HD Master Audio.[6](§7) As with the Y′CBCR video, audio capability is optional. Audio return channel (ARC) is a feature introduced in the HDMI 1.4 standard.[41] "Return" refers to the case where the audio comes from the TV and can be sent "upstream" to the AV receiver using the HDMI cable connected to the AV receiver.[41] An example given on the HDMI website is that a TV that directly receives a terrestrial/satellite broadcast, or has a video source built in, sends the audio "upstream" to the AV receiver.[41]

网友H:
引用 楼主:
更新 usb typec 口可以实现usb otg
已确认 后续有8G RAM版本
For digital audio, if an HDMI device has a ...

你是说充电的typeC有USBOTG?,哇,那岂不是可以把键盘鼠标全部挂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是说充电的typeC有USBOTG?,哇,那岂不是可以把键盘鼠标全部挂上?

那不是重点,板子本身有两个usb 3,两个usb 2口。而且还能继续挂usb hub啊。键鼠没关系的。
type c如果当usb otg来用,插电脑上就变成盘符了。和手机插上去效果一样。当然,分区上只有一个启动分区能看到(在win系统下)

楼主:
更新:  https://blog.hackster.io/benchma ... model-b-88db9304ce4
关于rpi4的深度学习性能比较 ,cpu的ai性能,以及扩展usb加速卡后的性能跑分
这个非常详细,建议大家必须看!!!!
如果使用TensorFlow,rpi4和nvidia jetson nano是同一个level的,只是因为后者的主频更高些,(四核2.1GHz主频)而rpi4只有1.5g ,,还可以超频到1.75ghz。

而且还有安装tf框架,ai测试看图识别的流程
2,老外测试了nvme ssd性能,是普通ssd硬盘的两倍以上。  (twtter上写的)
3,老外已经做出ssd 启动,但还有小问题。主要的需求是ssd能否做主盘运行linux。程序在ssd盘符上加载运行肯定是ok的,性能也比在sd卡上好很多很多。(大约性能是最快的sd卡的十倍之多)
   信息来源也是twtter
  备注 我查了下今天的jd,nvme 硬盘盒200块,最便宜的nvme ssd要一百多。如果你真的是拿树莓派做深度学习,或者高强度的磁盘读写需求。可以大出血了。树莓本身只有35美元。这些硬盘就要四五十美元。
  而且对于完美主义者而言,sd卡也得上最好的吧,50rmb起步。
4,关于官方OS的64bit问题,如果用4g ram版本,一定要上64bit os。最好是官方的raspbian 或debian 64bit。(进度仍然需要关注,跑大型程序,目前已经有好几个版本的64bit linux可以工作了)
5,4k hdr支持问题。

PS aliyun的外网带宽也只有30mbps。而你家庭光纤有的已经有1000mbps的了,最少的也是100m双向带宽。也就是说rpi4终于磁盘带宽超过了家庭带宽,以前最多只有480mb的接口速度低于光纤,现在看,拿树莓派做自己的云盘
已经是可行的了。(100MB读写ok)但是这里依旧有个问题就是系统IO能否完全在SSD 硬盘上实现。目前看做的进度已经接近完成,但估计时间是三个月之内。一个稳定的ssd启动肯定是不容易的。

PSS 还有人会问我做深度学习,我节点设备本身并不是拿去做inference的,只是做图片采集识别,会不会对内存的要求要低一些。我的分析是“你跑长时间AI程序的话,4G是你程序缓冲的极限,假如你用4片4g rpi4来做一个服务器会安全很多”
      如果我拿它做区块链挖矿新玩意儿开发呢?那内存肯定是越大越好。目前市场上各种打着NAS旗号的挖矿产品(先不说他们是不是卖假币)平台性能大部分都不如rpi4,然而他们依旧在快乐的 骗钱中。
目前称为顶尖高配的arm cortex a76 跑分也只是cortex a72的两倍不到。(而且还是7nm 3ghz主频的a76,多么的变态,你手机起码得是5000级别的) 从这点看,rpi4的一般应用的体验就绝对不会差,这次如不是sd卡拖后腿,说是超越赛扬,超越atom并不是吹牛。

楼主:
莫老大,你啥时候嫩给这个贴高亮下换成彩色标题啊。。。

网友H:
开始考虑散热器了,老散热虽然还有很多但是太小了,而且要考虑主动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开始考虑散热器了,老散热虽然还有很多但是太小了,而且要考虑主动散热

最好大散热片,和风扇都试一试。大散热片没噪声这点是刚需啊
大散热片能通过很多强度测试和老化了。而且树莓派ceo据说已经搞出最新的usb 3驱动,降低了一些高温发烧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重点,板子本身有两个usb 3,两个usb 2口。而且还能继续挂usb hub啊。键鼠没关系的。
type c如果当 ...

我去官网确认了一下,确实是usbc接口支持otg,这样键盘鼠标插上otg上显得raspi干净一点

网友I:
坐等cm4,那个pcie我准备设计一个pcie switch 上去,然后把WiFi,nvme,,5g通通加上去,再cnc定制一个外壳。

楼主:
继续看上面老外测试深度学习的情况
  google 的CORAL usb 加速器性能爆了intel的ncs2智慧棒,而且价格是70多usd。搭配树莓派,性价比已经超越google自己出的TPU edge平台。
但是软件还没有移植好,框架等。最大的不足是官方os还不是64bit。等到debian 10今年发布,应该就有官方的64bit 系统了。这样程序性能是会明显提高的。
所以在功耗,性能的综合比拼上,rpi4已经超过了一般的intel atom小板,
  我准备去再买个google coral加速器或者国产ai加速器,  根据文档提示,如果你用外部ai加速,ai程序性能就大致只跟外部加速器的数量成正比了(程序消耗的是它自己的ram)
  很多公司都是拿个usb3 hub上面插八个加速器搞的。如果用国产的产品会便宜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坐等cm4,那个pcie我准备设计一个pcie switch 上去,然后把WiFi,nvme,,5g通通加上去,再cnc定制一个外壳 ...

新版rpi4的uart i2c spi能够印出来的数量还是很多的。以前我们说树莓派不如imx或者ti a8,很多时候就是外设数量少一大坨,这次老外很给力,能引出的都印出来了,相信compute module应该会更给力。
我以前查过cm3系列的插槽成本,有点小贵。哪天它的底板成本能做到100rmb以下,就会很给力。(仔细看下,pcie转usb3的接口芯片)
虽然跟nvidia tx2之类的比还是不行,但是秒ti的a8还是分分钟。国产派更没性价比了。它无非就是说我有个wifi天线座子嘛。
之前看日本已经有很多大公司在大批量的用cm3模组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更新:  https://blog.hackster.io/benchmarking-machine-learning-on-the-new-raspberry-pi-4-model-b-88d ...

nvme怎么接上去呢,USB 3.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坐等cm4,那个pcie我准备设计一个pcie switch 上去,然后把WiFi,nvme,,5g通通加上去,再cnc定制一个外壳 ...

期待啊,早点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nvme怎么接上去呢,USB 3.0吗?

对的。目前看比买超高速u盘还划算。

楼主:
很多人不知道,其实rpi一直都有rtos的移植系统。也就是实时操作系统。移植这类系统到rpi上算是一种锻炼。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目前看比买超高速u盘还划算。

买哪个型号?

楼主:
板子到手简单测了下,稍微开会网页 cpu freq就掉了不少,不上散热器真的不行。有线鼠标的轮子坏了,看起来还得重买个鼠标
比较详细的ssd 测试比较 https://jamesachambers.com/raspb ... enchmarking-script/

如果ssd启动的固件得以实现,树莓派4的基础性能至少还能提高十倍。就能真正达到pc级别了。目前最大的缺陷还是IO性能。
ps  一定要用条长点的micro hdmi转hdmi线,很快就会发现,type c电源口居然和micro hdmi转接头是有冲突的。

而且老外的策略还是很新鲜的。它也学xiaomi搞hunger sale,但是实质上在diy站点限制普通客户一次采购大批量。一开始铺货的时候,他留个把月时间给diyers,然后再开通大批量采购,ODM通道给大客户,批量客户。尽量避免了有人囤货再高价散卖的情况。从英国买实际只需要六英镑运费。大概这个月价格就会降低到售价附近。

之前rpi搞过国产代工,但很快就不干了(技术转移太吓人了)现在完全是英国制造。

PS 如何手动优化SWAP   视频介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EQ77KijWI

楼主:
供货通告  最受欢迎的依旧是4g ram型号。这还只是一个part number下面的备货。一个月光一个站点就要备30k以上的量。
498 Further stock expected to ship on 7/11/19
1,500 Further stock expected to ship on 7/15/19
1,500 Further stock expected to ship on 7/21/19
1,500 Further stock expected to ship on 7/25/19
1,500 Further stock expected to ship on 8/1/19

More stock available week commencing 9/30/19
更不给力的rs online 要到九月才能大批量的买。它把货源放给了pihut。

网友K:
万能的淘宝有预定了,七月底发货。268元。。。。。

网友L:
在au element14下单,9月才有货,考虑要不要取消,pi1,2都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万能的淘宝有预定了,七月底发货。268元。。。。。

直接海外站点下单,三天到货。才6英镑运费。hold的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在au element14下单,9月才有货,考虑要不要取消,pi1,2都在吃灰

澳洲e14就算了,现在供货最快的全是4g 版本的。你还不如直接上thepihut下,运费不算太多。thepihut就是RS旗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澳洲e14就算了,现在供货最快的全是4g 版本的。你还不如直接上thepihut下,运费不算太多。thepihut就是RS ...

pihut上4G的要54磅+运费+澳洲的10%税率,还是等等吧,现在也不急
如果是能实现tf卡先启动然后转到USB3的SSD去引导linux启动,然后另一个usb3接一个hub出来挂上4个USB硬盘,这样搞个nas还是不错的,可以随便折腾

楼主:
下面是网页的proxy:

http://www.midwesternmac.com/blo ... aspberry-pi-running

You need to edit the ~/.profile file (where ~ is your home folder, e.g. /home/jeffgeerling, adding the following lines to the bottom of the file:

# Proxy server (example: http://username:password@10.0.0.1:8080). User/pass optional.
export http_proxy=http://[user]:[pass]@[proxy_server_address]:[port]

# Proxy exclusions (don't use the proxy server for these hostnames and IP addresses).
export no_proxy=localhost,127.0.0.0/8

该文还有一些别的相关技巧,可以参考。

楼主:
目前看,sd卡的读写在50M左右,这点还是瓶颈。虽然很多服务器应用无所谓本地磁盘,它可以访问ssd,外部网口。但是如果你要安装一个大程序在linux里
它默认还是安装在系统磁盘上的。你的ssd就算是用usb 3带起来,它也没办法在运行时就配置成系统磁盘。当然我不是太懂磁盘配置这一部分的操作。
想要改swap或者虚拟内存到外部ssd上,读写速度会提高一些。
而且换a1的sd卡 ,速度会达到70M最多。大概和10年前的电脑是同一水平线了。那要是达到100M呢,那就基本达到10年的台式的感觉。

楼主:
https://jamesachambers.com/raspb ... r-ssd-flash-drives/
修改驱动让usb 3硬盘 变成你的rootfs 根文件系统!!!!!!!!!!!!!!!!

ps  有人说他不认为树莓能干过安卓核心版。实际上 ,老外有很多拿apple ii 当atm,或者公司服务器用很久的,超低端的产品只要有软件支持更新,升级,就会有市场。
我们国家的生产模式,更类似投机。做一锤子买卖。

网友:
不明觉厉。   ls视乎很有心得

楼主:
国外报道里的树莓派基金会老大发言说,他们的产品已经实现了嵌入式和pc,服务器,物联网中间件的融合。在简单的信号采集,实时要求高的数据采集,以及服务器间的信息流采集等等任务中切换自如 。等于说 ,它的产品定位是把 ms级别的任务和100ms,1s级别任务综合起来的过渡。
关于linux延迟,它的系统时钟每一戳间隔本来就很大,默认似乎就是100ms。  即便是我用了rt patch后,linux时钟采集最低到了一毫秒。那它的普通任务也做不了太多了。
说到底,树莓派还是更适合做小服务器,无人值守的服务器工作。

ps  树莓派给我国制造的启示,外国人是用作项目的精神来做diy。而我们很多时候是拿diy的态度去做项目。  我们很多人,呆了十几年的产业最前线,看到了无数个平台,核心版,如何如何。我们被平台本身束缚住了。
   而老外都是用一个稍微大的平台去接最大化的项目来做。  我们中的很多人到今天都只会用avr,51类的单片机。还有一些人除了arm cpu别的都做不了。  甚至有人只会一个品牌。
    需要反思的内容很多很多。只是我们中的很多前辈,晚辈不懂得反思
The hardware connection in the Pi4 between the USB3 chip and the SoC is a single lane PCIe Gen2. It runs at 4Gbit/s which slightly slower than the 5Gbit/s max theoretical speed of USB3 (although a vast improvement from USB2) and needless to say, that cannot be changed without major hardware change. But it is rarely the case that the actual measured throughput of any interface matches the theoretical maximum, so in practice you have to compare real data rates which are affected by many more factors throughout the system. I think the question would be more meaningful if it referenced real data.

Pimoroni were saying their heat sinks only drop the CPU temp by 2 degrees.

I'm using their FanShim and it's dropped the temp by 30 degrees. Low profile and quiet.

楼主:
实际性能上  树莓派4 和rk3399差不多
https://www.instructables.com/id ... Bootable-SSD-Drive/    如何改造ssd变成系统盘符的参考
更换最好的tf卡大约到60MB读写,超频到一点五七G后还能提高百分之十。实际性能是macbook的三分之一。非常厉害了。
更新
(I only had to change the entry in the cmdline.txt file to the new device "root=/dev/sda3" in my case after I used dd to transfer the filesystem to the new device.)
using /dev/sdaX as reference for mounting filesystem is not good idea. anytime it can be changed from /dev/sda1 to /dev/sdb1 etc and your system will be not able to boot.
RPI4 is just unable to boot when rootfs is not on SDcard.
It should work if you have the root on a SSD and the /boot/ on the SD card (Also try and use UUID of the SSD partition, instead of /dev/sda# in fsatab, that helps keeping things pointed to the correct drives if you have multiple USB devices plugged in.)
最新解密 树莓派4代的特别eeprom
https://www.raspberrypi.org/docu ... rrypi/booteeprom.md

楼主:
Raspberry Pi 4启动EEPROM
Raspberry Pi 4具有SPI连接的EEPROM(4MBits / 512KB),其中包含用于启动系统的代码,并替换bootcode.bin以前在SD卡的启动分区中找到的代码。请注意,如果bootcode.bin在Pi 4中SD卡的引导分区中存在a,则忽略它。

为什么要使用SPI EEPROM?
Raspberry Pi 4启动程序和SDRAM设置比以前的Raspberry Pi模型复杂得多,因此代码中固有的风险更多,这些风险永久地包含在SoC的ROM中。
USB已经转移到PCIe总线,千兆以太网驱动器与以前的型号完全不同,因此再次将其永久固定到SoC的ROM中是不可行的。
一个小的SPI EEPROM允许修复错误,并在现场启动后添加功能。
本地可修改状态意味着Raspberry Pi 4上的PXE或USB大容量存储引导不需要OTP引导模式设置.Pi4上没有用户可修改的OTP引导模式位。
PXE和USB Boot
将来可通过可选的引导加载程序更新添加对这些附加引导模式的支持。当前的时间表是首先释放PXE引导,然后是USB引导。

引导加载程序是否正常工作?
要检查引导加载程序是否正常工作,请关闭电源,拔掉Raspberry Pi 4中的所有内容,包括SD卡,然后重新打开电源。如果绿色LED以重复模式闪烁,则引导加载程序正在运行,并指示start*.elf尚未找到。任何其他操作都意味着引导加载程序无法正常工作,应该使用重新安装recovery.bin。

如果EEPROM需要更新或以某种方式损坏,可以使用带有SD卡recovery.bin第一个分区副本的新SD卡重新格式化,格式化为FAT。

recovery.bin是一个特殊的实用程序,直接从SD卡运行并更新EEPROM - 它本身不是一个引导加载程序。成功后,它会快速(永远)闪烁绿色LED。因为它不是引导加载程序,所以它不会加载start*.elf,所以一旦你看到绿色LED快速闪烁,只需重新插入一个普通的Raspbian SD卡并重新启动Pi。

它可以从raspberrypi.org下载页面下载。

写保护EEPROM
Raspbian不会在未征得用户许可的情况下更新启动EEPROM或VLI EEPROM(USB控制器)。但是,可以通过电路板上的简单电阻变化对两个EEPROM进行物理写保护。详细信息将在原理图中发布。
How to Run a Raspberry Pi 4 Off an SSD
The first thing you need to do is prepare your external drive so that all of the appropriate data is on it. To get started:

1. Connect your external drive to the Pi. Make sure to attach your drive to one of the blue-colored USB 3.0 ports.

2. Launch a terminal window on the Pi 4. You can do this either by clicking the terminal icon on the desktop, by hitting CTRL + ALT + t or by connecting to the Pi from another computer using SSH.

3. Use the fdisk -l command to see a list of all your drives.

sudo fdisk -l
You'll see a list of available partitions. Take note of the second partition on your microSD card; that's where your data is stored and, in my case, it is called /dev/mmcblk0p2, though you may not need this information. Also, remember the name assigned to your external drive, which is probably /dev/sda but could be different if you have more than one drive attached.

4. Launch fdisk, targeting your external drive.

sudo fdisk /dev/sda
A prompt will appear, offering you the change to see a list of fdisk commands.

5. Type p at the prompt to see a list of current partitions on the drive.

You'll probably only see one partition here, but if there are multiples, you may want to delete them all.

6. Type d to delete the primary partition.  If you have many partitions you want to delete, you'll need to repeat this step.

7. Type n to create a new partition, hit p to make it a primary partition and type 1 so that it's partition 1 and hit Enter twice to select default beginning and last sections.

8. Type w to write your changes to the drive.

If you get an error message saying something like "Device or resource busy," reboot your Pi and try again. It could be that another process is using the external drive, preventing it from being partitioned.

9. Format the new partition in the ext4 file format. Note that the partition name will be the drive name with a 1 at the end (ex: /dev/sda1).

sudo mkfs.ext4 /dev/sdb1

This may take a few minutes.

10. Create a new folder called /media/newdrive, which you will use to mount your external drive.

sudo mkdir /media/newdrive

11. Mount the new partition as /media/newdrive. Note that your partition name will have a 1 after it. So it will be /dev/sda1, rather than just /dev/sda.

sudo mount /dev/sda1 /media/newdrive
12. Copy all the files from your root folder using the rsync -avx command.

sudo rsync -avx / /media/newdrive
This process could take as long as a hour if you have a lot of data.

13. Open the /boot/cmdline.txt file for editing

sudo nano /boot/cmdlinetxt
You'll see cmdline.txt open in a text editor in your terminal.

14. Paste the following text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and likely only) line of cmdline.txt.

root=/dev/sda1 rootfstype=ext4 rootwait
This text tells the Raspberry Pi to look at /dev/sda1 (provided that that is your external drive partition) as your primary storage drive. To boot, you'll need both the microSD card and your external drive connected. The Raspberry Pi cannot boot if the external drive is missing and this text is in the cmdline.txt file.

Hit CTRL + X to exit and Y (when prompted to save) then Enter to confirm your change.

If you ever want to comment this text out so you can boot and run off a single microSD card, you can just put the code on a second line with the comment # in front of it.

15. Reboot your Raspberry Pi 4. It won't boot unless the external drive is attached.

How to B
https://www.tomshardware.co.uk/boot-raspberry-pi-from-usb,news-61081.html

楼主:
目前看usb ssd启动对usb转接盒的芯片还比较挑剔。
如何启用四个串口
I asked a similar question on the Device Tree section of the forum and received a reply, so I thought I'd share the answer here.

There are four new overlays for hardware serial ports - uart2 to uart5. After loading they will be available as /dev/ttyAMA1-4. To activate one of the additional hardware serial ports, add the following to /boot/config.txt:

dtoverlay=uart2

To create a serial port with flow control, use:

dtoverlay=uart2,ctsrts

The port will then be available via /dev/ttyAMA1

To see the GPIO pin allocation for a uart via the command-line use: dtoverlay -h uart2

To see a listing of all the available gpio pin functions via the command-line use:

raspi-gpio funcs

Hope that helps clarify the position.

更新  opengl 版本是3.1 https://www.raspberrypi.org/foru ... 43892&p=1490111

树莓派4 解决ssd快速boot os的障碍是usb to sata bridge driver,目前主流的几个芯片JMS578
ASMedia ASM1153E   VIA Labs VL716  ASMedia ASM1351  支持居然都不在同一level。
  目前1手产品上如果要测试ssd boot,需要最少176rmb。性能提高十倍。如采用emmc to TF卡至少需80rmb,IOPS大约是之前3倍。预计本年度内树莓派官方会支持到位。(性价比都不太高
https://github.com/guussie/PiDS/ ... e-various-DACs-work
如何快速启动dac板

楼主:
现在除了pc104,pcie等非常高端和过气的接口产品,已知的接口能上rpi系列的都上了。能上的芯片都上了。模组也一样。这就是开源的力量。市场份额上rpi系列接近一半(预估全球市场容量是4000到6000w,排除掉yanhua 研祥类x86)可以明确的说,进场者务必要把眼光放到global来玩。否则必gg。
为什么不能忽视第三世界。。因为全球有三十亿人没有电脑
可能也没有手机。至少没有智能手机。
未来这些人口都是有机会用上电脑的。而树莓派们给了一个很好的学习起点。chromebook价格不可能低于一百美元。rpi们可以。做到35.然后一个很差的屏幕只要200到300
三十亿人里头,只需要一亿人来买单,就够大了。
所以,你用 的软件平台,最好是最大的那个。
而且到2050年,全球人口会到100亿,今天是77亿。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板子,不得了。

楼主:
未来的三十年,还会有三十亿新的潜在用户。老的人还会继续升级。总容量最低也会到3亿台。
我们的国家芯片产业,如果有远见的话,就应该做自己的树莓派和生态环境。未来的第三世界,卫星宽带,超5g加上迷你电脑,手机。这就是一个闭环。
希望我们大家能一起努力,做出下一个hw级别的企业出来。

网友M:
也是人家的专利,可以深度发展。

楼主:
引用 网友M:
也是人家的专利,可以深度发展。

这个基金会本质就是博通(新博通)操纵的马甲,独家供应芯片。独家垄断平台。很多时候它的固件和软件都无法移植到普通的rk,或者all winner的a系列上。
为了对抗树莓派,国际上有一个armbian组织,专门做山寨的驱动和linux系统。规模也非常大。但armbian操纵权也不在中国手里。
假如没有系统和软件,固件,单纯靠中国的芯片,根本卖不出去的。

ps  类似全志 瑞信微,晶晨早就该搞一个linux支持共同体,来做armbian的备份体。在树莓派扩张的道路上,中国制造的模块占据了绝大多数。给它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旦树莓把性能调整到接近低端PC级别的软件调教水平,就很难阻挡了。非常的难。未来的三十亿,六十亿人市场,少说有300亿美元的市场空间。
看起来不多,但是掌握了用户,就掌握了信息,和大数据。这点就足够养活下一个苹果公司。
虽然树莓派基金会有zf支持,而不是真正的企业。我国有200万软件工程师,不少于四十万电子工程师。大家都参与起来,搞一个真正,纯正的中国派。并不难。
35美元的板子对于博通本身就是不赚钱的。掌握了用户就掌握了未来。

网友D:
有SATA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SATA就完美了

有usb 3转sata啊。接口速度4gb。解决大部分需求

楼主:
更新 ,老外测试了大部分的sd卡,IOPS最多只能到4000iops,没超频。sd接口是ddr50,极限就是50MB。我测试的结果也是这样。不能指望太多了。看了一个关于emmc的测试,也就7000IOPS吧。并不太惊艳。 还是等一个详细的ssd boot攻略出来再买转接板加nvme ssd。
ddr50 就是2x50mhz  100mhz  除以8x4 ,等于除以2.  (所以说它要是支持最新版uhs ii标准的接口定义才行,sd接口电路要大变)磁盘IO性能还不如看看外设io的提高。。最新版本的uart spi 等速度都翻番了。

显卡部分有很大提升,但是驱动不给力。实测只有jetson nano的一半水平。(但依旧是rpi3b+的四倍)流畅运行ppsspp很有机会。未来一大批游戏会移植到linux上。
The QPU in videocore vi is different than iv, I finally found [some documentation on videocore vi just now,] (https://i.imgur.com/gyJLjrJ.jpg) it talks about the videocore vi being an enhanced videocore v, that it is about 4 times more powerful than videocore iv. I believe the videocore vi has 64 ALUs (could be more), and 64GFLOPs with its 0.5GHz clock and a possible 83GFLOPs via overclock. Its capable of es 3.2 and Vulkan, but there are no open drivers for those yet, so raspberry pi 4 will be es 3.0 only until other drivers are installed. Anyone can install a closed driver for these features though.

If videocore 6 is only using 8 QPU, it would have to have 8 ALU per QPU for this type of 4x performance for the GPU specifically to make sense, we see the pure gpu performance to be about double but there are issues with drivers and compatibility in the rpi4.
cnbeta上有一个关于64bit os 跑rpi4的报道。目前看服务器端的rpi4 64bit linux是最大的需求。真正发挥cpu性能的系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usb 3转sata啊。接口速度4gb。解决大部分需求

是啊,只能USB外接了。我考虑用树莓派4自己DIY个行驶记录仪?车上买过两个都不好用

楼主:
改pcie https://www.tomshardware.com/new ... ternal-pcie-support,39835.html
http://mloduchowski.com/en/blog/raspberry-pi-4-b-pci-express/

如何在桌面下 在板子上编译64bit 内核,并安装在rpi系统上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JdwTjB_iGg

开发yocto在树莓派上 https://jumpnowtek.com/rpi/Raspberry-Pi-Systems-with-Yocto.html

楼主:
目前usb 3 boot 系统,六十四位系统内核基本都有参考步骤了。官方优先做poe启动,pxe。等官方的六十四位系统几乎不可能。因为软件向后兼容太难
但服务器版本的无界面内核,现在就有。对很多客户都非常有吸引力
新的ppsspp运行也非常流畅。

网友I:
有CM4的消息吗?我们现在外壳与其他部分的原理图都准备好了,等CM4出来就开干。2280的的 NVME 固态硬盘,估计能跑到400MB

网友N:
usb供电说要小改下。不等改款?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是啊,只能USB外接了。我考虑用树莓派4自己DIY个行驶记录仪?车上买过两个都不好用 ...

坐等出效果,另外看你用什么摄像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坐等出效果,另外看你用什么摄像头

我就在找摄像头,可以用USB的,有质量好的,比如1080P能60帧的,也有树莓派专用的摄像头,肯定要差一些,但是小巧,可以把树莓派整个挂在后视镜附近。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就在找摄像头,可以用USB的,有质量好的,比如1080P能60帧的,也有树莓派专用的摄像头,肯定要差一些, ...

貌似目前公认比较好的摄像头就是罗技C92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CM4的消息吗?我们现在外壳与其他部分的原理图都准备好了,等CM4出来就开干。2280的的 NVME 固态硬盘,估 ...

您好!作为第三方,您应该直接 立刻发邮件给树莓派基金会的老板upton,到他们官网的邮件地址。或者给他的tw账户留言。他们在国内没有任何直接代理工作人员,必须要找他们本人联系才能获得准确信息的。
我估计最快要到明年。

楼主:
引用 网友N:
usb供电说要小改下。不等改款?

我已经在玩四代的啊。他要是能把散热改改好,我也会再买一台新的4g ram的。 usb只是小问题,大问题还是散热。别的bug都跟散热有关。sd速度已经上不去了。
而且超频到2ghz 都很稳啊,,,,想想都觉得牛。。散热部分改好,2ghz直接就稳定上,啥1080p 都搞定。现在就能当瘦客户机用了。
还有资料说明年要出8G RAM版呢。等usb3启动搞定了,哇,绝对牛。

楼主:
为啥我觉得compute module 4代会晚一些,因为它杀伤力太大了,一出来之前几代就全没法卖了,他自己也有清库存的需求啊。
我自己非常喜欢zero模块的设计,zero系列又小又快,如果换个a53cpu多好,但是基金会也要清库存,他不会轻易出高级版zero的。而且zero永远不大批量。
那么,对于module的需求就会增加。我看了好几个国内的module底板的设计,都比较实用。只是一般人不知道罢了。

楼主:
关于摄像头,以后应该会有很多低功耗的单色always on cmos sensor模组出来,用作动作监测和有人监测。risc-v板子搭配的一般就是那个。会很快降价到大家都玩的起。
更新 After over-clocking my Raspberry Pi 4 to 2Ghz

网友:
也就那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貌似目前公认比较好的摄像头就是罗技C922吧。

刚看了一下,罗技C922的1080P才30fps,我在看1080P/60fps的。

网友:
刚刚看见在力创商城也可以预定树莓派4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在玩四代的啊。他要是能把散热改改好,我也会再买一台新的4g ram的。 usb只是小问题,大问题还是散 ...

高手,SD卡楼主用的哪一种,32G-60块钱那种读100写50M的怎么样。感觉等PI4是一种折磨,我昨天买了个ZERO先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O:
高手,SD卡楼主用的哪一种,32G-60块钱那种读100写50M的怎么样。感觉等PI4是一种折磨,我昨天买了个ZERO ...

标称写入速度70以上的就能买。也很便宜了现在。

楼主:
已经在全球卖了2000w套了哈。你们小看老外,可老外们把全球市场的大头都做下来了。

楼主:
https://www.seeedstudio.com/  国内的购买站点

树莓派4的在板kernel compilation 花费的时间和十年前的笔记本差不多。cpu是intel当时主流类。虽然磁盘性能不咋地,四核CPU还是足够跑的。最早的rpi一代板载编译至少要半天,现在只用了1hr。cpu占用率一直是90多,温度控制在75左右。没有风扇,室内靠对流风降温,大概室内温度是35不到。无负载时候cpu温度不到55.老外都是直接拿rpi在板搞64bit kernel编译,唯一缺憾是没个代码对比高亮的linux软件,以及大型IDE。vncserver跑的很好。
SD卡的不可靠体现在快速掉电之后不能立刻重上电,这个是sd本身缺陷。

网友(2019-08-28):
楼主大佬。
我上了个塔式散热,超频到2GHz后cpu压测时,温度稳定在65左右

网友P:
塔式散热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P:
塔式散热是什么?

这种,散热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