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程0.1-25m- 频率200hz-精度5cm 的TOF激光测距满足大家需求吗?

楼主(2019-06-25):
在论坛里看到大家都找 激光测距 方案, 我毛遂自荐把我做的激光测距模块的性能给大家发出来,请大家看看这种性能情况下,可以满足需求吗?

规格参数:量程0.1-25m- 频率100~200hz-绝对精度5cm,重复精度2cm;
               光源:650nm红光,输出接口串口

              25m情况下:目标面积> 3*3cm就可以测量(要去测量目标面积大于激光光斑面积),距离更小的情况下对目标面积的要求更小,可通过三角函数做一个换算;

如测量目标反射率较大(如90%反射率的白色墙体),基本任意瞄准角度都可以准确测量;
如测量目标反射率较低(如10%反射率的黑色纸板),建议瞄准角度大于60度;(目标是黑色吸光材料,如瞄准角较小则模块接收的光信号太弱导致测量失败)

补充价格: 200 RMB以内, 用量大价格可商议

实测数据如下:

目标反射率

精度

典型值(cm)

0.1

12cm @ 3m
  4% @3-25m

0.9

6cm @ 3m
  2% @3-25m

希望大家多多提意见

网友A:
没有价钱,大家怎么提建议

网友:
检测角度呢

网友:
5CM?还是5mm,误差是不是有点大

楼主:
检测角度与测量目标相关,只要目标不是黑色吸光材料,基本任意瞄准角度都可以准确测量

如测量目标反射率较低(如10%反射率的黑色纸板),建议瞄准角度大于60度;(目标是黑色吸光材料,如瞄准角较小则模块接收的光信号太弱导致测量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价钱,大家怎么提建议

几个几个的零售:价格暂定150;
大批量采购价格可以商议; 用量较大的情况下,如果有定制需求可以做的;

网友B:
精度提升一个数量级,实用性就比较大。

网友C:
某宝那种装修的对比呢

网友:
有没有红外的?

网友D:
室外可以使用不  大批量工业上面是哪一款型号

网友E:
那里可以买到?正好要可靠的产品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提升一个数量级,实用性就比较大。

TOF 原理的精度很难再提升一个数量级了。  再说如果精度提升一个数量级,成本也会提升一个数量级,可能反而导致用的场景变少了。

楼主:
780nm的红外模块,可以根据需求定制。

如有详细需求,我们可以详细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里可以买到?正好要可靠的产品应用。

见站内消息,我联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那种装修的对比呢

某宝装修的测距仪基于相位测距原理, 优势:mm级精度,劣势:测量频率只有几Hz,不能检测动态目标

本模块基于TOF测距原理; 优势:测量频率可以达到几百Hz,适用于动态目标检测,对黑色目标也有较好的适应能力; 劣势:cm级测量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室外可以使用不  大批量工业上面是哪一款型号

你好,测距模块室外可以用,但是室外的性能确实会差一些;

网友F:
引用 楼主:
780nm的红外模块,可以根据需求定制。

如有详细需求,我们可以详细讨论 ...

我们需要一款体积非常小(最大1cm(D)*2cm的圆柱),能在阳光下正常用的。。距离到2米即可。因为我们有用850,因此需要用940的光。

我们现在用的是VL53系列的,环境光强一点就没法用了,很尴尬。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们需要一款体积非常小(最大1cm(D)*2cm的圆柱),能在阳光下正常用的。。距离到2米即可。因为我们有 ...

红外线特征如此哦  太阳光下干扰更加厉害  不差钱的项目 透镜上面/接收二极管  二方面 想办法或许可以解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红外线特征如此哦  太阳光下干扰更加厉害  不差钱的项目 透镜上面/接收二极管  二方面 想办法或许可以解 ...

我们有940+-5nm波长的滤镜。。但是必须得能解决阳光问题,可以接受2cm误差。。

网友G:
跟北醒的比怎么样?试了很多就北醒的最稳定了,可以检测移动物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需要一款体积非常小(最大1cm(D)*2cm的圆柱),能在阳光下正常用的。。距离到2米即可。因为我们有 ...

我们有一款小的模块:1.5cm * 4cm大小; 但尺寸离你的要求还有点差距;

如尺寸还有调整空间:我们也可以深入讨论,或者后续做一些摸底测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们有一款小的模块:1.5cm * 4cm大小; 但尺寸离你的要求还有点差距;

如尺寸还有调整空间:我们也可以 ...

重点是940,人眼不可见波长,哈哈。大小倒是好办,2m不需要那么强的激光,mcu之类可以堆叠。总之是体积得足够小,我们这空间余量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跟北醒的比怎么样?试了很多就北醒的最稳定了,可以检测移动物体

北醒有多个模块,TF-mini   TF-02??

本模块量程应该是介于TF-mini 和TF02之间;

北醒用的是LED光源, 在距离5m左右其光斑就比较大,中远距离目标检测面积比较大的目标;  (5m处光斑半径达到7~8cm了吧,因此测量目标必须必光斑面积大),

本模块用的是激光,光斑小因而可以检测比较小的目标; 25m处光斑大小不超过1.5cm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点是940,人眼不可见波长,哈哈。大小倒是好办,2m不需要那么强的激光,mcu之类可以堆叠。总之是体积得 ...

940 也算好办,需求够是可以定制的;

接下来我们也会有780nm 不可见光的版本推出;

关键看是否有诉求,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有940+-5nm波长的滤镜。。但是必须得能解决阳光问题,可以接受2cm误差。。 ...

VL53 在阳光下达不到2cm的精度很悬吧, 这种问题现在咋解决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外线特征如此哦  太阳光下干扰更加厉害  不差钱的项目 透镜上面/接收二极管  二方面 想办法或许可以解 ...

接收二极管是集成的无法优化,
产品尺寸小导致透镜也很小,  优化空间还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里可以买到?正好要可靠的产品应用。

已单独联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VL53 在阳光下达不到2cm的精度很悬吧, 这种问题现在咋解决的呀

阳光下我们测过,直射时失效。

网友H:
ST说他们也可以做远距离,但是要考虑安全性。
激光强了,会损害人的眼睛,尤其是小孩子玩的话,很容易出事。
他们做的是非常安全那种,你对着眼睛射,也不会有问题。其他大功率的,射一下,瞎了。。。
所以对安全有要求的场合,尽量不要用那么大功率的,要嘛小功率,要嘛换其他方案。

网友:
ti也有激光测距的方案,以前想用但是没用,性能不太了解。

网友G:
引用 楼主:
北醒有多个模块,TF-mini   TF-02??

本模块量程应该是介于TF-mini 和TF02之间;

检测移动物体怎么样?国产大部分的都是检测移动物体直接歇菜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检测移动物体怎么样?国产大部分的都是检测移动物体直接歇菜

北醒   成都景瑞特  坛友们使用起来性能咋样   移动物体能够测距吗

网友I:
LZ采用的是相位法测距还是脉冲法?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跟北醒的比怎么样?试了很多就北醒的最稳定了,可以检测移动物体

北醒的精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采用的是相位法测距还是脉冲法?

脉冲测量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I:
北醒的精度是多少

1厘米,我是检测有无人进去特定区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北醒   成都景瑞特  坛友们使用起来性能咋样   移动物体能够测距吗

北醒的可以,成都那个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检测移动物体怎么样?国产大部分的都是检测移动物体直接歇菜

做了一个移动性物体检测实验:
实验1:步进电机带动目标从远到近以0.24m/s的速度移动,目标为白色;
实验2:步进电机带动目标从近到远以0.08m/s的速度移动,目标为白色;

实验结果看:对移动目标的检测效果还是挺好的, 后续我把黑色目标的测试效果也发出来。

因论坛不能上传视频,故只上传了数据截图,后续我把视频上传到视频网站;

网友G:
引用 楼主:
做了一个移动性物体检测实验:
实验1:步进电机带动目标从远到近以0.24m/s的速度移动,目标为白色;
实验 ...

以大于0.5m/S或者直接1m/S的速度 你试试效果

精度差一点点没事,就是别乱跳就行

网友J:
请教一下能直接测池子的水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大于0.5m/S或者直接1m/S的速度 你试试效果

精度差一点点没事,就是别乱跳就行 ...

我们实验室测试用的步进电机速度大于0.3m/s 会失调,呵呵,所以就没有准备速度更快场景的测试;

可以用激光 跟踪 人跑步 做一个测试, 到时候把效果发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们实验室测试用的步进电机速度大于0.3m/s 会失调,呵呵,所以就没有准备速度更快场景的测试;

可以用 ...

好的,你这个价格大概多少?不便回复的话给我发私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的,你这个价格大概多少?不便回复的话给我发私信

数量50以下,150不含税RMB价格;

你给我发个站内消息吧,我给你发站内消息发不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一下能直接测池子的水位吗?

原理上可以: 利用光在水中的传播速度只有空气中的四分之三检测。  但是实际使用要现场测试了。

不同的水质对光的吸收不一样的,对光的传播速度也有一定的影响。

可以从2个思路思考,1)利用不同介质的光速差计算水深、  2)水深达到多少,光能量基本被吸收完,这个作为门限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H:
ST说他们也可以做远距离,但是要考虑安全性。
激光强了,会损害人的眼睛,尤其是小孩子玩的话,很容易出事 ...

激光的防护等级决定了它的应用场景,

小孩玩的东西本身就应该避免激光,甚至强度比较大的led光都不允许。

但某些工业场景,激光挺适合的

网友:
楼主  2.8米每秒移动速度  室内车间  温度跳动不大 但是有时候会有50摄氏度   物体30cm*30cm 灰色物体  最大60米的距离  可以安装反射板   这样的激光测距你可以做吗  价格是   或者推荐市场上品牌产品 Thanks♪(・ω・)ノ

网友K:
我想知道,如果我用两三个激光雷达做基站,然后测空间内的无人机位置,能不能做到1cm定位精度。

无人机头可以顶着一个参照球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想知道,如果我用两三个激光雷达做基站,然后测空间内的无人机位置,能不能做到1cm定位精度。

无人机头 ...

这个就是一个三角函数问题,定位能否达到这个精度量级还是以测量为准;

关键是无人机定位精度达到1cm是真正的硬指标吗??  这个可以讨论下。  从工程的角度来讲:可能满足客户使用需求的产品才是合适,具备性价比的; 个人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想知道,如果我用两三个激光雷达做基站,然后测空间内的无人机位置,能不能做到1cm定位精度。

无人机头 ...

参考rts室内定位系统

网友:
量程250mm,精度0.005毫米行吗

网友L:
有没有距离达到200m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没有距离达到200m的产品?

理论上面都可以做  不过 工业上面的价格  老贵啦

网友:
做个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没有距离达到200m的产品?

可以做,但是价格就上去了,

距离大一点,精度相对就差一些,几十厘米吧

网友M(2019-08-12):
引用 网友L:
有没有距离达到200m的产品?

我有,测量速度100KHZ,精度1mm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有,测量速度100KHZ,精度1mm

有做过振动测试没?

网友:
没做过振动测试,不知道振动测试是为了测哪一方面的性能

楼主:
是担心振动过程中,光结构的器件发现微小位移,导致模块的寿命缩短?

网友:
请问 有没有搞过三角激光测距

网友:
好奇。如果多个设备一起用会不会有干扰

网友N:
要是便宜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想知道,如果我用两三个激光雷达做基站,然后测空间内的无人机位置,能不能做到1cm定位精度。

无人机头 ...

这个激光无法跟踪到球,不在于测距,而是难跟踪。

网友O:
引用 网友M:
我有,测量速度100KHZ,精度1mm

这个指标太牛了。 10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指标太牛了。 100kHz

200Hz也是可以实现的;  可以用于移动目标的追踪

楼主:
引用 网友N:
要是便宜点就好了

这个可以详聊

网友P:
引用 网友J:
请教一下能直接测池子的水位吗?

见着您这个提问与我朋友的需求是一样啊!呵呵~

网友J:
引用 网友P:
见着您这个提问与我朋友的需求是一样啊!呵呵~

现在用的是投入式的液位传感器,用来控制排水泵用,可以精确设定液位高低。但是寿命好象不怎么样,而且下面的孔被脏东西堵住了就测不准了。超声波的都好贵。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现在用的是投入式的液位传感器,用来控制排水泵用,可以精确设定液位高低。但是寿命好象不怎么样,而且下 ...

我朋友的那 Project 是不同的,Z&F 要他搞要监测河川的水位,若水位超标后就会用那种 433Mhz 的 I.S.M. 模块向主机回报,然后主机将资料再回传到防灾中心,一切都是为着极端气候(如台风等)来做为应变的参考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现在用的是投入式的液位传感器,用来控制排水泵用,可以精确设定液位高低。但是寿命好象不怎么样,而且下 ...

水位监测用光很难做的, 主要是水的水质(浑浊度等等)会影响光的传播速率和反射率。

实验室测试估计还行,室外用不了

楼主(2020-03-11):
刷新:最新的模块,最远支持测量60m(室内黑色目标),此时频率达到30~60Hz
           10m以内的频率可以达到300~400Hz

网友(2023-04-10):
激光测距方案,mark。

网友:
楼主的测距模块可以支持 -40℃~+85℃不,抗震动如何,正好在选一款适用于户外环境的,要装车上面

网友(2023-06-06):
引用 楼主:
刷新:最新的模块,最远支持测量60m(室内黑色目标),此时频率达到30~60Hz
           10m以内的频率可以 ...

楼主怎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