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spberry pi 4 rpi4数据手册和使用手册抢先看

楼主(2019-06-25):
上面。比官方版本更加详细,透露更多技术细节,以及问题故障处理。

上面是官方的。

网友A:
USB3和千兆网口的确可以干很多事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3和千兆网口的确可以干很多事情了。

可以干什么事情? 我其实还不懂,这个板除了拿来玩玩,还能做什么

网友C:
那么,哪里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哪里有卖?

国外网站直购啊。看我另一个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干什么事情? 我其实还不懂,这个板除了拿来玩玩,还能做什么

对啦,它就是拿来玩儿的,用玩儿的心态去学习linux,就是它的主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干什么事情? 我其实还不懂,这个板除了拿来玩玩,还能做什么

你谷歌搜一下,你会发现很多我们做的东西连人家玩的都不如~~~不是开玩笑

网友E:
有货了没有,打算买几个回来玩玩,性能比3b强悍很多,内存也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谷歌搜一下,你会发现很多我们做的东西连人家玩的都不如~~~不是开玩笑

是啊,前一段有人用pi3做工控我说可能有稳定性问题,他说国外都有公司直接干了。

话说回来,pi有个最大的缺陷:用的是tf卡,而tf卡的随机性能实在是太垃圾了。质量好的emmc颗粒能做到1000倍的tf卡随机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货了没有,打算买几个回来玩玩,性能比3b强悍很多,内存也大了,

有货,看我另一个贴

网友G:
千兆口RGMII原生,有希望pxe启动
USB3.0是VL805扩展卡(pcie 2.0 x1)
TypeC口能做OTG
264能硬解1080p,但265能解4k?
WIFI似乎只能到100Mbps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啊,前一段有人用pi3做工控我说可能有稳定性问题,他说国外都有公司直接干了。

话说回来,pi有个最大 ...

它有compute module的,就是用的emmc。相当于咱们的cpu核心板。接口和ddr插槽类似。座子太贵了。
rpi4出了很快它就会出这款的核心板。工业上没问题。很多公司会定制它自己的树莓派。把bom表换掉。
type c接口暂时还没有说法能否改造。
可靠性真不是问题,但是实测性能肯定不如emmc。有工业级的sd卡的就是贵啊。看更新的测试内容吧希望新版的sd读写能好看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千兆口RGMII原生,有希望pxe启动
USB3.0是VL805扩展卡(pcie 2.0 x1)
TypeC口能做OTG

支持poe的。

楼主:
type c现在应该没有说法,只能当电源口用

网友:
pxe网络引导,不插内存卡:
"...and support Ethernet boot (potentially to come only with a later software update)."

OTG:
“If you need USB OTG functionality, the legacy USB 2.0 port on the Pi 4 has been routed to the USB-C connector.”

网友:
WiFi天线好像还是没有IPX座

楼主:
wifi么肯定是半残废的。没有天线座这个是没办法了。usb供电足够的话,还是拉到外面的wifi网卡算了。不过问题不大,一般玩家也不是特别在乎这个。倒是工业化客户会比较在意

网友:
提取了部分对我比较重要的内容:

@建议使用32g sd卡,sd 卡速度提升了一倍(doubled),boot时间变短
@Cortex-A72
@性能对比  core3632qm/rasp = 99.75/4.72DMPS
   性能依然不能和桌面cpu比
@如果用来浏览网页或者代替普通电脑,建议购买4g内存版本,因为上网费ram
@真千兆网,假USB3.0(前者直通,后者有桥接芯片)
@下一步升级应该会是10GBit/S 网络
@以后可能会pcie 接口,不过应该会选择pcie2.0 为了降低成本
@没有全部实用USBC是为了兼容性考虑
@usb 供电能力《=1.2a/个接口
@没有USB OTG,只有host only
@没有SATA是因为cost down,为了节约成本
@bluetooth 5.0    //难道蓝牙不值钱?????搞这么高版本 买wifi送蓝牙的
@没有明确说散热问题,大概意思是要自己看着办吧
@h264 decode is limited to 1080p
@产品预计寿命到2026年
@将来目标有提到nas 和owncloud应用
@挑战有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提到了amoglogic/rockchip/jetson/banana pi

总体上还是值得买的,为了4k分辨率和4g内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wifi么肯定是半残废的。没有天线座这个是没办法了。usb供电足够的话,还是拉到外面的wifi网卡算了。不过问 ...

感觉对于工业场合,原生网口应该是个更靠谱的选择。

网友:
USB3和千兆网口适合做网络存储啊!

楼主:
更新 rpi4 user guide
https://www.raspberrypi.org/magpi-issues/Beginners_Guide_v2.pdf

网友(2019-10-01):
感谢分享。买之前心心念念 到手以后即刻点亮然后吃灰

网友(2020-02-18):
raspberry pi 4 rpi4,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