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二手苹果电脑先用看看有推荐?

楼主(2019-06-25):
烦win的卡,了、定时清理、突然死机…各类问题
,维护时间成本高。

苹果电脑如果跟手机一样省心打算下手一台,用个5年。

担心软件资源不足,打算买个二手苹果电脑先用看看,有没有推荐型号?

网友:
用久了苹果电脑也会卡的吧?我公司两台卡的飞起,可能硬盘旧

网友:
网吧的电脑系统有用苹果的么

网友:
用2570P可以装黑苹果。基本上和macbook是一样的
可能比8K的macbook还要快很多。

网友:
14年的macbook至今很流畅

网友:
直接买一手的吧,二手MacBook价钱也不会多便宜。苹果电脑拿来日常使用和办公体验确实没得说,不适合打游戏。我的MacBook Air买了两年,到现在速度也跟刚买来的时候一样快。

网友:
看看你只是看电影,看网页,还是当做生产力工具呢.
如果生产力的话,比如 AD,Keil,.... 很多可能没有 MAC 版本,但可以考虑用 GNC 之类的... 如果装虚拟机,那不会好太多.

网友A:
如果台式机的话,搞黑苹果吧。方案灵活。 黑苹果/虚拟机win/双系统win/wintogo/linux 自由组合

网友:
不知为何这么多人觉得苹果省心、稳定

苹果系统不怎么卡是真,但软硬件的稳定性真不敢恭维,特别是需要经常背着出差或者使用环境恶劣一点

网友B:
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人说win卡,手头四台电脑,
1. thinkpad T440P win7 目前工作主力,4800MQ CPU,除了休眠有问题,常年不关机,常用软件无任何卡顿,更换了固态;
2. dell 5491 win10 公司给更换的新电脑,8300H CPU,嫌热用的比较少,常年不关机,常用软件无任何卡顿,两块硬盘,一块原厂自带PM961,一块公司统一采购S4510(高写入,1.2PBW);
3. 家用电脑1,win10,16g内存,9900k CPU,PM981主硬盘,P4510下载盘,大型软件,虚拟机,常用软件无任何卡顿;
4. 家用电脑2,win10,8g内存,1600x CPU,三星 830 ssd 主硬盘,1T希捷hdd,主要当做下载机,没跑过大软件,差不多一个月重启一次,应该也是不卡。
到了win10后,只要电脑配置还可以,配块好点的ssd,基本可以解决卡顿问题。
娱乐或设计用mac可以,但是苦逼电工还是win吧,软件总不能都在虚拟机里跑啊。

网友:
NUC8  装黑苹果试试,便宜量又足。
我现在魔改内置白苹果网卡,隔空投送正常用,硬盘随便配。

网友:
苹果系统用的很不习惯

网友:
其实win系统 你不装什么360套餐一类的东西,不装国产的浏览器,不装杀毒,不会卡的。
8G内存,SSD就可以跑得很顺了。

网友:
不卡关键还在于 3GB/s 的SSD

网友: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 可以入个  mgen2 也就是2014年末款 mac mini, i5 的 大概3000, 不可加内存,但是可以换硬盘,我买了台给美工用,用着没啥毛病,  自己后来买了台官翻的 mac 2018  i3 款, 可以加内存但是不能加硬盘, 感觉有点坑,5600, 128g SSD 肯定不够用

网友:
15年mbp13寸8G256G,溜的飞起,经常开虚拟机。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人说win卡,手头四台电脑,
1. thinkpad T440P win7 目前工作主力,4800MQ CPU,除了休眠 ...

X250 win10,感觉卡了

网友:
楼主目前电脑是什么配置?虽然我一直拿MacBook pro用,但是还是担心楼主不适应

网友:
之前一直在看md102,就是有点厚和沉。但可以扩展硬盘和内存

网友C:
macos不是ios哈,用win能卡,macos一样会卡得飞起

网友:
09年的电脑,thinkpad,换了固态硬盘,现在也不卡,还用的溜溜的

网友:
我2012年的买的戴尔灵越,在前两年换了个SSD后一直流畅使用至今。

网友D:
说电脑卡的基本上都是不会维护的。一堆流氓软件不卡才怪呢?13年的笔记本T430用到现在装win10 很流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电脑卡的基本上都是不会维护的。一堆流氓软件不卡才怪呢?13年的笔记本T430用到现在装win10 很流畅。 ...

不会维护+1

网友:
苹果电脑太耗硬盘了

网友:
电脑日常维护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
会维护出来的说一说啊

楼主:
在这里电工应该都不会觉得自己不会打理电脑吧

楼主:
ssd肯定啊。可能要重装恢复系统了,用了3年的系统

网友:
我2007年买的Dell Inspiron 6400,至今也仍然流畅啊!除了略重外,没有任何不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acos不是ios哈,用win能卡,macos一样会卡得飞起

关键免维护或少维护啊。win别说老人孩子等电脑小白了,就是老鸟也不时中招,各种稀奇古怪的弹窗等等。各种自启动。以前年轻的时候,还在为自己又解决了多少这种问题而沾沾自喜,现在,何必呢,解决这种本不应该出现的问题本身就是一种浪费时间,浪费精力。何况又不是没有选择,另外MacOS不说别的,光全屏程序间的切换,都不知道要比win爽多少倍。手掌轻轻一扫,真的很爽,很顺畅

网友:
引用 网友E:
win为什么会卡?全家桶装多了吧

那么多全家桶,本身就是win的一个问题,参加我上一楼回复

网友:
电工用MAC你会用的生不如死,最后发现还是要经常在WIN下面工作,普通办公用用看看电影没有问题。

网友F:
x230  512SSD  16G 内存, 不知道哪年装的系统了, 开始是win7, 后来自动到win10 ,一直到现在, 中间win10还升级了几次, 装dr web杀毒软件

不能说多卡, 流畅是绝对算不上的, 打开 ad16 真是得10秒往上, 画大板子得关掉在线DRC

不过用起来感觉还行, 没有强烈换掉的愿望, 看书macbook pro 13 的了

建议楼主直接买新的macbook pro 13寸的,是不是19款块出来了, 老款感觉有点降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免维护或少维护啊。win别说老人孩子等电脑小白了,就是老鸟也不时中招,各种稀奇古怪的弹窗等等。各 ...

非常同意,会打理WIN只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不是技能、不是牛逼。

没用过苹果手机的时候,根本就不觉得安卓的各种问题是问题

网友:
没考虑试试Linux?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如果台式机的话,搞黑苹果吧。方案灵活。 黑苹果/虚拟机win/双系统win/wintogo/linux 自由组合 ...

虚拟机苹果实在卡  我的 i7-4810mq 16g内存 vmware虚拟出来8g + 4核给黑苹果用 都很卡, 直接换了macbook air 2017 i5 双核 + 8g 流畅太多了。
同样的虚拟机 跑ubuntu 1804 desktop很流畅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虚拟机苹果实在卡  我的 i7-4810mq 16g内存 vmware虚拟出来8g + 4核给黑苹果用 都很卡, 直接换了macbook ...

我说的不太明白,是跑黑苹果,黑苹果上跑win虚拟机,全屏化下,mac 下切换实体机和虚拟机不要太爽。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不太明白,是跑黑苹果,黑苹果上跑win虚拟机,全屏化下,mac 下切换实体机和虚拟机不要太爽。 ...

对 Mac跑vmware还是很流畅的 不过你得内存 sdd够大才行,得上mbp了

网友:
曾经用过rmbp i7 16G + 512G SSD的用户表示,其实也就那样,没感觉什么不卡.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关键免维护或少维护啊。win别说老人孩子等电脑小白了,就是老鸟也不时中招,各种稀奇古怪的弹窗等等。各 ...

win10用手掌轻轻一扫,一样流畅切换,别说你没用过

网友:
用MAC是不卡,但是很多行业软件都用不了。不建议入手。我现在用的小米就很好

网友I:
卡不卡,那是看电脑配置和系统维护。见过不少卡到生不如死的MAC路过

网友:
I3 3220 120GSSD,8G內存。我竟然都不會卡。

网友A:
引用 网友H:
win10用手掌轻轻一扫,一样流畅切换,别说你没用过

台式机,去哪配好用的触控板啊。macos 一个trackpad足够了,随便买一个二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 Mac跑vmware还是很流畅的 不过你得内存 sdd够大才行,得上mbp了

黑苹果,还是15年的机子,内存16g,虚拟机还是习惯parallel desktop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卡不卡,那是看电脑配置和系统维护。见过不少卡到生不如死的MAC路过 ...

非机械硬盘的mac,再不维护,卡到生不如死的,真没见过。机械硬盘的,还是存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去哪配好用的触控板啊。macos 一个tackpad足够了,随便买一个二手的 ...

没在台式机上用过macos,不过我那台rmbp扔台老婆办公用了, i7 16G 512G SSD,有点浪费啊,哈哈

网友I:
引用 网友A:
非机械硬盘的mac,再不维护,卡到生不如死的,真没见过。机械硬盘的,还是存在的。 ...

嗯,生不如死的确实是机械盘。但是WIN SSD也没见有生不如死阿:)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嗯,生不如死的确实是机械盘。但是WIN SSD也没见有生不如死阿:)

有的,很多。大家都说mac 生产不行。我举个例子,我开发桌面客户端的,主要还是win平台,git 我喜欢用图形界面 sourcetree,这个文件有变动的话,win的变化反应要比mac慢很多很多(有说git就是为linux下开发的)。 另一个qt 开发中的更新翻译文件,根据项目复杂程度,win下需要10-30分钟,同样的项目在mac下几乎秒完成。我问公司的大佬们,这是为什么,他们说也不知道。这个差距够大了吧。

我基本不玩游戏,基本就是工作(码代码),老人孩子用。

另外上面有多少楼层说怪用的人不会维护,全家桶的问题的。我认为这正是win的问题,大家是用电脑的,不是修电脑的。如果都需要修,没的说,有不需要修的,为何不用不需要修的。

当然,mac 不是万能的,所以我还有虚拟机中win,还用一个固态装着wintogo 随时带着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有的,很多。大家都说mac 生产不行。我举个例子,我开发桌面客户端的,主要还是win平台,git 我喜欢用图 ...

同样的配置,新装的win卡mac一样卡。至于你说上面的编译问题,我不了解这方面,但是我想,如果是同样编译量,win和mac不应该差别这么大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同样的配置,新装的win卡mac一样卡。至于你说上面的编译问题,我不了解这方面,但是我想,如果是同样编译 ...

不是编译,是qt自带的需要翻译(国际化)字符串的提取程序。这点我也很疑惑。为什么有这个本质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不太明白,是跑黑苹果,黑苹果上跑win虚拟机,全屏化下,mac 下切换实体机和虚拟机不要太爽。 ...

这货能安装黑苹果吗?放家里闲置

网友J:
引用 网友F:
x230  512SSD  16G 内存, 不知道哪年装的系统了, 开始是win7, 后来自动到win10 ,一直到现在, 中间win1 ...

耗电如何呢?电池是否坚挺

网友:
引用 网友J:
耗电如何呢?电池是否坚挺

耗电不清楚啊, 经常好几天不关机,没有加散热底座

电池是不错 比当年的x61 之类的强多了, 电池一直插着, 没有刻意保养,现在出去用个2  个小时没有问题

楼主:
现在吃上黑苹果,感觉很爽!

楼主:
搞得现在都想再拿回那把旧苹果手机来用来。苹果真的是好产品。

网友J:
引用 楼主:
现在吃上黑苹果,感觉很爽!

哪个本本装的黑苹果?

网友:
黑苹果就是驱动麻烦,我试过在淘宝上请人装,后来系统更新了,自己更新不了,就革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哪个本本装的黑苹果?

x250 .......

网友:
系统从win8发布用到win10,升级过CPU主板硬盘,没发现你说的各种问题。最近升级到1903,cpu占用率下降了2成,明显快多了。
硬件开发软件很多也只支持windows,难道不打算玩硬件了?

楼主(2019-07-31):
黑是黑,省电也厉害,电池中午12点到现在还32%,不休眠,不开屏幕(外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人说win卡,手头四台电脑,
1. thinkpad T440P win7 目前工作主力,4800MQ CPU,除了休眠 ...

你这土豪来拉仇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