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用PWM触发ADC采样,采样一定样本后停止,如何设置?

楼主(2019-06-25):
   想实现的功能如下:
         1。用定时器产生一路PWM驱动外围电路,并用这路PWM的上升边沿做为ADC开始采集的起始点。
         2.  ADC采集用DMA传输,PWM边沿触发ADC开始第一个样本的采集,采集完成256个样本后通知主函数进行运算处理。此时不再采集传输以防数据被覆盖。
         3.  主函数处理完后,再次允许PWM边沿触发ADC继续采集下一轮256的样本。并且保证第一个样本是PWM边沿触发,就是需要保证同步。
         4.  PWM一经开启,就不允许再次暂停。
   触发ADC采样完256个样本后产生DMA中断,在中断里置位标志。如何暂停ADC和DMA继续动作,处理玩后又如何保证下一个采集的同步呢?
  现在的处理是在DMA中断中  用ADC_Cmd(ADC1, DISABLE);  来关闭中断,主函数处理完后再开启,但是感觉这个做法不好。

网友:
采集完样本不是关闭定时器就只有关ADC了,这么做为什么不好

网友A:
可以换个思路嘛,比如采257个,只用最后256个,第一个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个思路嘛,比如采257个,只用最后256个,第一个丢掉。

没理解你的意思

网友:
不用关中断,关闭ADC的DMA传输使能位就足够 了,ADC会一直跑的,你再次使能DMA传输又传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理解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采集够了后关ADC或关DMA都行,如果担心同步的问题就把数据多采一些,前面多余的数据认为不稳定就丢掉。

网友:
设置双buff,一个接收,一个处理,这样数据可以连续采集

网友B(2019-08-20):
楼主  后来搞定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后来搞定了没

用笨方法实现了,就是每次都初始化下打点定时器。

网友:
定时器直接触发启动与关闭,计算好采样时间,DMA连续采样一个定时周期后停止计算数据。只要采样的数据能覆盖到需要采样波形完整周期即可。

网友B:
楼主 有没有搞过外部事件触发ADC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有没有搞过外部事件触发ADC采集

这个没有用过,但是应该是一样的道理只是触发源配置为外部信号触发而已。

网友:
1、2倍长度的buffer,前后各1半当两个缓冲区交替用。用HalfCplt和Cplt区分是前还是后半个完成了。
2、用双缓冲模式:双缓冲区模式
此模式可用于所有 DMA1 和 DMA2 数据流。
通过将 DMA_SxCR 寄存器中的 DBM 位置 1,即可使能双缓冲区模式。
除了有两个存储器指针之外,双缓冲区数据流的工作方式与常规(单缓冲区)数据流的一
样。使能双缓冲区模式时,将自动使能循环模式(DMA_SxCR 中的 CIRC 位的状态是“无
关”),并在每次事务结束时交换存储器指针。
在此模式下,每次事务结束时,DMA 控制器都从一个存储器目标交换为另一个存储器目
标。这样,软件在处理一个存储器区域的同时,DMA 传输还可以填充/使用第二个存储器区
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 有没有搞过外部事件触发ADC采集

貌似没有直接gpio触发的渠道。
可以将信号作为某个定时器的外部时钟输入ETR,定时器设定为slave模式,用trgo事件触发dma。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没有直接gpio触发的渠道。
可以将信号作为某个定时器的外部时钟输入ETR,定时器设定为slave模式,用t ...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用过,但是应该是一样的道理只是触发源配置为外部信号触发而已。 ...

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