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integrations的电源,反馈脚电阻怎么算

楼主(2019-06-25):
手里有一个别人给我的电源方案,对电源并不懂

想问一下,FB脚的电阻  R103 ,R104是根据什么得出的阻值。

我知道大概原理是根据分压可以知道反馈绕组的电压。

但这个是怎么算的呢?

变压器N1是119TS,N2是14TS,N3是8TS,N4是7TS

网友:
FB电压等于电源芯片的基准参考电压,知道这个你就可以计算了

网友A:
你的5v和12v标反了吧。fb手册是1.8v,电阻分压因此n2电压应为9.8v左右,这样n3是5v,n4是11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5v和12v标反了吧。fb手册是1.8v,电阻分压因此n2电压应为9.8v左右,这样n3是5v,n4是11v左右。 ...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我就会算了。

再问一下,D106,R105,C105的作用是什么?

我有另外一个图纸,没有这三个件也能工作。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电路是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我就会算了。

再问一下,D106,R105,C105的作用是什么?

看手册,无非是滤波,防接反,降低静态功耗,之类(310v经内部ldo出来6v比起外部直接给9v要费电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