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间距的FPC线单根能过多少电流、??

楼主(2019-06-25):
就这种常用的

网友A:
单根记得是300mA。再大就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根记得是300mA。再大就糊了。

好的谢谢

网友A:
你要是长时间过大电流,触点也会失效的。这东西我都是按100mA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长时间过大电流,触点也会失效的。这东西我都是按100mA用的。

200mA 基本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