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030F4P6需要用手摸着SWD两个引脚才能烧写是为啥?

楼主(2019-06-25):
RT,5块钱买了个小板子,结果死活连不上STlink,试了几次发现只有用手摸着SWD的PA13和PA14两个引脚才能连上(其他脚也行,包括GND,但好像不是每次都可以),不是直接摸引脚,是摸排针焊盘,板子焊接看起来没问题,连线质量也没问题,为啥摸着才能连接呢?

电脑是笔记本,插着电源和拔掉电源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板子是直接用STlink供电的

网友A:
你可以考虑swck对地并联30p电容

网友:
我也在开发过程中遇到各种“摸摸大”

网友:
下载口加上拉,接线要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考虑swck对地并联30p电容

靠,解决,我别的板子都没这个问题,看来这个5块钱小板板可能走线过于飘逸

网友B:
调低时钟速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低时钟速度呢?

调低速度没有效果,一样有这种问题,SWDCLK挂了33pf电容现在好了

网友C:
我当年电视收不到台手摸住天线就好了后来买了块肉挂上也作用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低速度没有效果,一样有这种问题,SWDCLK挂了33pf电容现在好了

能把购买链接发出来吗,我想搞清楚到底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把购买链接发出来吗,我想搞清楚到底为什么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69781237763

这个好像很多家都有,应该都是一样的,可能是,它这个SWD两个线,先在背面绕远去了板子侧面的排针焊盘,然后再从正面抵达IC引脚,这个排针处悬空没有连接,线路呈L型。

可能这个地方导致了一些问题,也可能F030F4P6在这方面比别的型号薄弱一些,我现在暂时没办法拿示波器看,但估计也看不到什么,可能示波器挂上去就不会出这个问题了

我连接ST-Link的线是20cm杜邦线,连接其他板子没有这种问题。

===================
我看到你2017年有个帖子是STM32F030K6连接Jlink调试时失败,找到原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当年电视收不到台手摸住天线就好了后来买了块肉挂上也作用不大

这事我也干过……作用不大,可能是肉太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69781237763

这个好像很多家都有,应该都是一样的,可能是,它这 ...

5元还包邮,我买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5元还包邮,我买来试试

哈哈哈对,就是因为这个才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事我也干过……作用不大,可能是肉太小。。

哈哈哈
那么应该拴头活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
那么应该拴头活猪?

我看行,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把购买链接发出来吗,我想搞清楚到底为什么

接上示波器,摸与不摸,能看到有区别的可能只有这个地方了,用手指覆盖住PCB背面SWD两条线可以让这个波形近乎消失,握住杜邦线有减小,但区别不大

挂上30pf的效果,仍在,但已可以正常工作:

通讯时的波形看不出什么,上下沿并无什么可见的改善

网友:
哪天一不小心放到农业频道,猪看得一高兴,把电视拱到地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当年电视收不到台手摸住天线就好了后来买了块肉挂上也作用不大

挂块肉不行,挂头猪可以的

网友:
我记得stm32f030是不是最好接上rst?

网友:
我自己也做过几个030的小测试板,SWD跟普通MCU没啥区别啊,没啥要特别注意的,直接Pin到接插件,接上下载器就能识别。自己的SWD接口只有SWDIO、SWCLK和GND。(3.3V供电懒得搞也经常用下载器提供,不过外部供电不用下载器供电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