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实现在5V载波通讯

楼主(2019-06-26):
请教如何实现在5V载波通讯,如下图这样,在5V上下拉200mV ,有什么电路可以实现吗,还是说要用可调电压的LDO

楼主:
这是ASM的一颗芯片实现的,不过芯片不好买,看看有没其他办法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ASM的一颗芯片实现的,不过芯片不好买,看看有没其他办法实现

我这边有POWERBUS的方案,最低支持12V,可以加DCDC转回5V

网友B: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7971-1-1.html?_dsign=71b6e318
这个帖子的20楼,有个ook方式的载波实现。

网友:
不知道这种载波通讯能做到多少的通信速率和通信距离

网友:
参考燃气热水器的通信,分立器件搭建的

网友:
学习了,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C:
www.yamar.com就是做这个的,QPSK

网友:
可以了解下石油测井仪器的内码电路或者单芯电缆收发码电路,关键词:张家田他写的一本书

网友:
印象中的空调内外机的通信也是用电源线通信的,是UART方式

网友:
正在研究这个,学习了!

网友:
GPS有源天线也是载波的。

网友D:
十五年前就在空调上见过这类技术,居然现在还不过时!

当年搞不懂,看来可以好好复习一下了!

网友:
看一下HART 协议吧。

网友:
很早很早就听说过这个,但是在低电压下还没想过可以实现。

网友E: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r1iig9t9973
核心芯片ST7540,我买了两块,还没测

网友F:
参考一下卫星高频头LNB的DiSEqC协议实现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有POWERBUS的方案,最低支持12V,可以加DCDC转回5V

好的,感谢,不过不适合我的产品,穿戴类尺寸要求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7971-1-1.html?_dsign=71b6e318
这个帖子的20楼,有个ook方式的载波实现 ...

这个不错,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www.yamar.com就是做这个的,QPSK

是的,不过芯片尺寸好像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五年前就在空调上见过这类技术,居然现在还不过时!

当年搞不懂,看来可以好好复习一下了! ...

发点资料出来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8f642e8dZak9nn&id=36532965875&_u=r1iig9t9973
核心芯 ...

电力线载波这个很成熟了,很多芯片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参考一下卫星高频头LNB的DiSEqC协议实现方案

好的,感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力线载波这个很成熟了,很多芯片可以做

你的需求这个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需求这个就解决了

我要的不是电力载波,是5V上载波,穿戴类产品,对尺寸要求比较高 ,不一样的,电力载波IC 很多,很好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的不是电力载波,是5V上载波,穿戴类产品,对尺寸要求比较高 ,不一样的,电力载波IC 很多,很好找 ...

不怕费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不过芯片尺寸好像有点大

小点的,在9-10月份有样品

楼主:
费啥电,通讯而已,又没太大的负载

网友(2019-08-23):
这是FSK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