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4-36V正电源生成对称负电源的方案,电流5A,或者定制

楼主(2019-06-26):
项目上需要用到正负可调双电源,要求是4-36V,最大5A,正电源已经解决,找个【同步生成负电源】的方案,用两个模块的方案已经否掉了,这个电源模块无法做到同步,设备对同步性要求挺高
像一些运放负电源的方案是否可以扩流使用或者有没芯片,感谢大家

或者有电源高手可以定制

要求是485控制的,同步输出正负4-36V,正负完全对称且同步,最大电流5A

网友A:
变压器方案,次级中间为0V,然后上整流,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方案,次级中间为0V,然后上整流,滤波。

要求正负一致,变压器不好保证

网友B:
变压器方案不错,便宜稳定,可以保证正负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方案不错,便宜稳定,可以保证正负一致。

稳压不好处理

网友:
线性稳压最好做了

网友:
记得ti的不少DCDC支持split-rail模式
如果正负负载差的不大应该可以

或者DCDC+数字电位器+光耦

网友:
两个浮地开关电源串联,公共端为地

网友C:
1、输入220V AC?

2、485指令控制输出正负对称电压?

3、体积要求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输入220V AC?

2、485指令控制输出正负对称电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7#detail
当前的方案,不能大于两个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45.7e6e71c8tkDO9u&id=547465793592&ns=1&abbucket=7 ...

量有多大?
量大可以订制搞一搞,量少就算了,没有人会接单。

网友:
量大啥都有,量小累死狗

网友:
运放跟踪正电源控制另一个电源串起来就好了,反正都是带通讯的很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