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寻找一种大电流+信号线混合的端子,走过路过的请进来看看

楼主(2019-06-26):
先来一张示意图,这是用在大功率电源输出并联使用的端子,一般都会成对出现,比如做成3U机柜形式的,抽屉推进去就自动连接到背部的插座上了。

另外的实物图,由于不好拍照,正在使用的设备也不好全拆了,所以就拍了几张照片,如下图所示

网友:
贴几个厂家:
中航光电
深圳铭硕达 http://www.szminsoda.cn/
深圳电三原 http://aplus-powerconnector.com/cn/
深圳思科赛德 http://www.sceddz.com/products/pmcId=30.html
深圳安菲特  http://www.szanfeite.com/cn/index.asp

中航光电和思科赛德价格高一点

网友A:
大电流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是多大?

100A左右就行

网友B:
这种貌似都订制的。。。你直接画俩个板子就行了,里面的焊排母,外面的焊排针,正面对反面,大电流直接找那种铜连接片就行。

网友C:
有一种DB插头是这样的,但也做不到100a,也不能那样插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DB插头是这样的,但也做不到100a,也不能那样插拔

100A不会带电插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貌似都订制的。。。你直接画俩个板子就行了,里面的焊排母,外面的焊排针,正面对反面,大电流直接找那 ...

铜连接片没办法做到插入就可以对接好啊,需要用螺母锁定才行吧

网友:
100A,太大了。 要电焊机线的插头那样的接触了。

网友:
百度 抽屉 电源连接器 ,深圳有好几个厂家做这个,国外的有泰科,叫矩形连接器

网友:
关键字:STAUBLI  Multi contact 自己搜搜

网友:
电动汽车,充电枪是支持100A+,里面也有信号线(CAN BUS)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贴几个厂家:
中航光电
深圳铭硕达 http://www.szminsoda.cn/

这个是150A的

网友:
楼上好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150A的

看起来非常接近了,非常感谢,有没有用过150A的,有2~3个大电流端子的。

网友:
13楼提供信息非常有用

网友:
普通重载而已,不过100A的电流确实比较大~

普通的工装板快速换型,电气线路切换都是依靠重载完成的,普通航插不行,有些做测试的台子动不动就是30A的电流。这么大电流的航插太贵了而且经不起摔,还是重载皮实一点。
我们以前用那种固定针脚的重载,今年开始供应商给我推荐了模块化的重载,外壳不变里面内容可以换。上次还推荐了可以集成气路的重载。
现在的设备很多都要求半个小时甚至10分钟以内从产线原来的位置上脱开,除了主电路在配电柜那边有一个独立空开下门是硬接线的,剩下的线路基本上从重载走。
不过大部分的独立设备基本上和线体之间只有一根网线,有些设备有额外的辅助设备的,会有很多重载来连接辅助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来非常接近了,非常感谢,有没有用过150A的,有2~3个大电流端子的。

这种连接器的端子都是可以选配的,需要多少就配多少。具体需求的大电流端子、信号端子数量要咨询厂家,给一个性价比高一点的型号。上面这个图的大电流端子是0号插芯,额定电流就是150A,一般有压接和螺栓连接两种形式。

网友:
留名,可能会用的到!!

网友:
这不就是开关电源模块后面的插件吗?
100A也是很正常
哪里买倒是真不知道

网友:
之前有用过航空插头 多芯的 也有电源和信号线一起的   但达不到这么大的电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