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Ymodem在线IAP升级,最后一包0x1A怎么判断?

楼主(2019-06-26):
最近需要把在线升级加进去,采用了资料最多的Ymodem协议。
分析别人的程序和协议,发现最后一包如果不满1024字节时,会以1A填充,有人分析过说传输的是烧写文件是ASCII,不会存在0x1A。但实际bin烧写文件在传输时是真实的16进制,不是ASCII。于是在真实的bin里面存在了大量的0x1A。
那么,最后一包的0x1A就不好识别了。如果把最后一包的0x1A,不处理直接写入flash,直到收到结束包识别符才结束。试了一下,没有完全测试也可用。
但如果真正使用,最后一包的0x1A不处理,直接当成原有的程序写入单片机的flash是否会有问题呢。我参考了很多的源码,发现都没对0x1A进行识别和处理。

网友:
协议不是有文件大小吗?

网友:
第一个包就是文件名和大小,lz不看协议说明书吗

网友:
剩余的不写默认就是fffffff,所以你写成1a也没有问题

网友:
我是凑成整包,用0XFF凑。这样处理起来简单。就是多写一部分字节。

网友:
不影响, 程序不会寻址与你代码无关的东西的..

网友A:
还是zmodem协议好~它支持不定长的数据子包,不会改动传输的文件。我这个月刚做好了下位机的接收程序和上位机的发送程序,试了下最大数据包改成32字节也一样可以通讯。
zmodem对于文件内容/CRC校验/报头类型和协议内部的控制字符相同的时候,会进行Escape转义,比如文件内部出现ZDLE(0x18),
则发送0x18和0x18^0x40两个字符,接收器碰到0x18后,就将后面一个字符再^0x40,就取出了文件中原本的那个0x18。
发现zmodem协议有些报头后面也会加1A,但是协议的报头接收程序没识别这个1A,估计是从x/ymodem里继承过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zmodem协议好~它支持不定长的数据子包,不会改动传输的文件。我这个月刚做好了下位机的接收程序和上位 ...

我觉得接收bin,按包数去计算写地址,有不可控性。
接收hex去解析更好一点。

网友:
要不就自己定义协议,是必须用串口么还是可以用其它的通信接口

网友:
不会有问题的。

无论你是放到内部的 Flash 还是外部的 SPI Flash,都是有最小擦除粒度的,通常为 4KBytes,如果你的固件不是 1024 对齐的,最后还是独占一个 4Kbyte 的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