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矿机控制板nand flash烧写不成功

楼主(2019-06-26):
昨天发了一个 ebaz4205全功能例程模板
今天想整理一下,把u-boot,linux,rootfs,dtb等都放到板子自带的NAND Flash里面。使用板子自带的u-boot启动,tftp下载文件到DRAM然后再烧到nand里,但是一直没成功,每次写nand flash时CPU都会复位。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zynq-uboot> tftpboot 2100000 uramdisk.image.gz
Gem.e000b000 Waiting for PHY auto negotiation to complete.... done
Gem.e000b000----100----4047----
Using Gem.e000b000 device
TFTP from server 169.254.1.2; our IP address is 169.254.1.10
Filename 'uramdisk.image.gz'.
Load address: 0x2100000
Loading: #################################################################
         #################################################################
         #################################################################
         #################################################################
         #################################################################
         #################################################################
         ###############
         1.1 MiB/s
done
Bytes transferred = 5941934 (5aaaae hex)
zynq-uboot> nand write 2100000 820000 5aaaae

NAND write: device 0 offset 0x820000, size 0x5aaaae
undefined instruction
pc : [<0000000c>]          lr : [<0ff51e44>]
reloc pc : [<f40d700c>]    lr : [<04028e44>]
sp : 0f305700  ip : e1088000     fp : 0f30a3e0
r10: 00000200  r9 : 0f308ef8     r8 : 0f309260
r7 : 00000000  r6 : 00000000     r5 : 0ffba988  r4 : 0ffbaa60
r3 : 00000000  r2 : 00000000     r1 : 00000001  r0 : 0ffba988
Flags: Nzcv  IRQs off  FIQs off  Mode SVC_32
Resetting CPU ...

resetting ...

1.0.0.46 (Nov 28 2017 - 20:56:04 +0800)

Model: Zynq Zed Development Board
DRAM:  ECC disabled 256 MiB
NAND:  128 MiB
MMC:   zynq_sdhci: 0
Invalid bus 0 (err=-1)
*** Warning - spi_flash_probe() failed,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Model: Zynq Zed Development Board
Net:   Gem.e000b000
Hit 'd' to stop autoboot(eric): 0
zynq-uboot>

楼主:
看来没有人尝试过。

网友A:
看起来程序跑飞了,pc 的地址比较可疑,而且出现 undefined instru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程序跑飞了,pc 的地址比较可疑,而且出现 undefined instruction。

用的还是矿机控制板NAND Flash里原版的u-boot,不晓得里面的nand命令是否能用。

网友A:
用 sd 卡启动,读一下 nand 看看?先确保硬件,或者 nand 里面的 boot 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sd 卡启动,读一下 nand 看看?先确保硬件,或者 nand 里面的 boot 是好的。

现在好了。
SDRAM地址选的不合适,太大了。选0x100000 0x200000等等就没事了。

网友B:
楼主把你的成果共享出来,我也把我的板子刷一下,刷到NANDFLASH里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你的成果共享出来,我也把我的板子刷一下,刷到NANDFLASH里面去

现在还没成功,正在找原因。。。

网友(2020-08-07):
楼主,有没有搞定这个问题

网友(2021-09-25):
搞定了没?试一下直接用vivado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