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又推双核H7MCU,您跟上节奏没?

楼主(2019-06-26):
来自官网消息:

基于ARM® Cortex®-M7内核的STM32H7系列高性能MCU
STM32H7系列现已包括基于Cortex-M7 内核(运行频率高达 480 MHz)和 Cortex-M4 内核(运行频率高达 240 MHz)的双核单片机。得益于主频的增加,单核Cortex®-M7 STM32H7系列现在也可以运行到480 MHz。双核STM32H7微控制器片上内置MPS模块,大大提高了动态能效。

特定芯片的工作温度提高到125 °C(2019年第四季度推出),将更加适用于严苛的环境条件,包括工业应用。

STM32H7内置加密/哈希处理器用于实现器件的安全特性,如固件安全加载和安全启动——固件安全升级技术(将于2019 年第 3 季度推出)以安全方式执行器件的初始编程,或者执行程序代码的现场安全升级。

还有更多的其他特性让单核STM32H7和双核STM32H7成为一系列成功的产品。

基于Cortex-M7和Cortex-M4高性能内核的双核STM32H7
利用L1缓存,STM32H7 32位单片机实现了Cortex-M7内核的最高理论性能——无论是从嵌入式闪存还是外部存储器来执行代码:480 MHz 处理器频率下性能可达到 3224 CoreMark /1327 DMIPS。

STM32H7系列32位MCU采用Cortex-M7内核,具有新一代外设集的智能架构

• 面向内核、外设和存储器互连的AXI总线和多AHB总线矩阵
• 16 KB I缓存和16 KB的D缓存
• 高达2 MB的嵌入式双区闪存,具有ECC和同时读写能力
• 高速主直接存储器访问(MDMA)控制器、两个用于优化外设管理的具有FIFO和请求路由器能力的双端口DMA以及一个额外的DMA
• Chrom-ART加速器,可高效地复制2D图像。设备中的双精度FPU,也是加速特性的一部分
• 双时钟架构使得外设速度独立于CPU速度,系统时钟变化不影响外设工作
• 更多外设,例如四个支持SPDIF输出的串行音频接口(SAI)、三个全双工I²S接口、一个支持四路输入的SPDIF输入接口、两个具有专用供电的USB OTG模块和双模QSPI接口、两个FD-CAN控制器、一个高精度定时器、一个TFT-LCD控制器、一个JPEG编解码器、两个SDIO接口以及很多其它模拟外设,比如三个快速14位ADC、两个比较器和两个运算放大器。
• 分散结构的1 MB SRAM*: 192 KB的TCM RAM(包括64 KB的ITCM RAM和128 KB的DTCM RAM,用于存放时间敏感的关键程序或数据),512 KB、288 KB和64 KB的用户SRAM,以及能在最低功耗模式下保存数据的4 KB备份域SRAM。

*692 Kbytes on STM32H742 devices

安全性
固件安全加载和安全启动——固件安全升级技术(将于2019 年第 3 季度推出)以安全方式执行器件的初始编程,或者执行程序代码的现场安全升级。这些服务仅适用于内置加密/哈希处理器的 STM32H757 、STM32H755、STM32H750器件。

高能效
多电源域架构支持将不同的电源域设置为低功耗模式以优化能效。片上内置SMPS模块,它可为运行模式或停止模式下的内核提供不同的工作电压。另外,器件还内置USB稳压器,可为内置PHY供电或作为备用稳压器。

双核STM32H747/H757和STM32H745/H755微控制器采用片上SMPS,大大提高了动态电源效率。如果需要,SMPS还可以用于为外部组件发电。

• VDD = 3.3 V、温度为 25 °C 且处于运行模式(外设关闭)下,功耗典型值为 145 µ/MHz
• 待机模式(低功耗模式)下的功耗典型值为 2.80 µA

兼容性
• Cortex-M7向下兼容Cortex-M4指令集
• STM32H743/STM32H742/STM32H753/STM32H750系列32位微控制器与STM32F7系列公用封装的引脚全兼容,与STM32F4系列的公用封装的大部分引脚兼容 *

* 注意:关于100脚封装的特例,请参看数据手册

网友:
除非卖到二十几块钱以内,否则我还是不会用

网友:
2个MCU,应用场合应该很有限,MPU+MCU这种组合才是正道。

网友A:
zynq的两个核都没搞溜,这又来?

网友:
有点心动,好像价格也不高,有些场合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不错的,这个cpu有特点

网友:
搞这种双核,不如内置个几十上百M的DDR实用

网友:
直接造一个跑 linux 的芯片,简单暴力,没那么多虚的

网友B:
现在m7的片子有人大量使用了吗,总感觉现在还是m3 m4的天下

网友:
大概是个什么价格,如果太贵有没啥想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zynq的两个核都没搞溜,这又来?

我现在要跑ZYNQ的另外一个核了,一个核和PL通信采集数据进行计算处理后,然后把数据给到另外一个核去做上层处理之后网络发送出去。
有没有什么参考资料的。
而且还要做远程升级,用QSPI启动。单核的远程升级早就做好了,双核的还一点概念都没有。我是跑ucos的

网友C:
好奇怪为什么不是A7+M7,一个跑业务一个跑实时控制

网友D:
哪位大佬出来讲一讲这种双核的应用场景有哪些?完全没有概念哪里会用到这种双核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m7的片子有人大量使用了吗,总感觉现在还是m3 m4的天下

我们试产了,主要是H750便宜,内存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现在m7的片子有人大量使用了吗,总感觉现在还是m3 m4的天下

H750XB正在画板准备用了,比去年用的F767便宜

网友:
我今天刚问代理,125度的很快出来!

网友:
好像都没人提起32L系列处理器,苹果耳机充电器里边都用到L4处理器,低功耗的消费电子出货量不是更大么,不理解啊……
还是原子哥好,至少还有个L4的开发板做的RT的例程…

网友:
125摄氏度的大概什么价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zynq的两个核都没搞溜,这又来?

大佬,印象中你搞zynq好久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位大佬出来讲一讲这种双核的应用场景有哪些?完全没有概念哪里会用到这种双核芯片。 ...

同问。
ST出个例程就好了。
希望讲怎么用双核,双核之间怎么通信同步,单核运行和开启双核后CPU占用率的变化等等。。。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好奇怪为什么不是A7+M7,一个跑业务一个跑实时控制

可以看看ST32MP15x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看看ST32MP15x系列

MP片子下周到手

网友:
cpu很猛,关注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位大佬出来讲一讲这种双核的应用场景有哪些?完全没有概念哪里会用到这种双核芯片。 ...

双核的应用场景,就像12楼提及的那样,A7+M7的话,就可以界面和实时控制搞一个芯片上了

ST搞M7+M4也是有优势的,起码有个emWin可以作为界面推广,再不济也可以在M7上移植UCLinux

网友:
一堆双核片子,越来越复杂。

网友G:
NXP的双核,不好用,蛋疼很。

网友(2019-12-01):
引用 网友E:
H750XB正在画板准备用了,比去年用的F767便宜

你好!我公司开发一款用3.5寸tft彩屏显示的产品,计划彩屏显示界面的编写程序业务外包,请问你是否有兴趣,细节邮件联系:809337528@qq.com

网友:
我的流水灯又快了

网友H:
听说H7的IO口翻转速率只有十几M,而F7的能达到一百多M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听说H7的IO口翻转速率只有十几M,而F7的能达到一百多M

道听途说的不要当真

网友:
引用 网友G:
NXP的双核,不好用,蛋疼很。

哈哈,4357我都当单核M4用

网友I:
搞过lpc4370的三核,感觉就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搞过lpc4370的三核,感觉就那样。

什么情况下才会使用多核的呀?感觉好高大上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听说H7的IO口翻转速率只有十几M,而F7的能达到一百多M

真的吗?100多兆是不是可以发射fm了,就像树莓派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真的吗?100多兆是不是可以发射fm了,就像树莓派一样

F439 软件IO翻转达到9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