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空载及1A负载输出正常,接大负载就无输出

楼主(2019-06-27):
检查了两个1000uF的大电容,没有损坏。不知道哪一部分出了问题,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开关电源电路图呢?本身你的开关电源额定功率多少?你的大负载是多大功的?按照你给出的信息,老衲只能给你掐指一算:你的电源最大输出就是1A,大负载超载啦

网友:
限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电路图呢?本身你的开关电源额定功率多少?你的大负载是多大功的?按照你给出的信息,老衲只能给你 ...

贫道也是这么认为!

网友:
信息太少,认为过载了。

网友B:
起码额定参数要说下,超额不保护那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给出的这些条件不够。只能掐指来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电路图呢?本身你的开关电源额定功率多少?你的大负载是多大功的?按照你给出的信息,老衲只能给你 ...

我掐指一算,是额定0.5A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码额定参数要说下,超额不保护那是电源的问题

输出额定电压30V 额定电流3A。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出额定电压30V 额定电流3A。

楼主赶紧上图,产品拆解图,有原理图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赶紧上图,产品拆解图,有原理图最好。

更正下:输出0~36V ;0~15A

网友:
这玩意输出电压越低 输出功率也越低

楼主:
引用 楼主:
更正下:输出0~36V ;0~15A

补几张内部图片。

网友D:
这电源做工太差了。

网友:
这电源做工太差了+1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源做工太差了。

我也觉得做工差。。。航加还是个品牌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做工差。。。航加还是个品牌啊。

这是山寨的吧?航嘉是个品牌huntkey,航加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山寨的吧?航嘉是个品牌huntkey,航加是什么?

一字之差,被误导了。的确是山寨。

网友(2020-01-11):
36V,15A,这就是540W啊,就这做工有100W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