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有人做过HDMI采集卡方案吗,USB3接口的?

楼主(2019-06-27):
能够支持1080p分辨率就行了,某宝上有很多类似的盒子,300多到1000多都有,不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方案。

查了一下,Lattice有现成的方案(FPGS + CYUSB3014),不过没用过Lattice产品,感觉他们的技术支持不是很友好。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方案?

网友A:
HDMI转MIPICSI + 国产ARM(行车记录仪?)编264再OTG成UVC?
bom有望压到50以内,还免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DMI转MIPICSI + 国产ARM(行车记录仪?)编264再OTG?
不会再便宜了

有现成的板子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现成的板子吗?

记得见过一家rk3288的带hdmi输入子版,估计至少hdmi采集图像到linux内有例程
当时因为价格pass掉了

不过如果不考虑usb上压缩的话,帧率砍到30以下,没准HDMI转RGB+CYUSB3014就能实现

网友C:
有个hdmi转网络的才两百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个hdmi转网络的才两百多。

那是extender吧?不是采集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见过一家rk3288的带hdmi输入子版,估计至少hdmi采集图像到linux内有例程
当时因为价格pass掉了

现在好像有3399的hdmi in板子。应该更厉害了。价格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extender吧?不是采集器

没错
朗强有一款可以一发多收的型号,是UDP广播视频的

能够用VLC播放

网友:
好人做到底:
https://blog.danman.eu/new-versi ... p-extender-lkv373a/

网友B:
Orange Pi RK3399 这个板子有HDMI input。不知道有没有对应的例程

网友:
lkv373a 这个不错,就是不知道用的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HDMI转MIPICSI + 国产ARM(行车记录仪?)编264再OTG成UVC?
bom有望压到50以内,还免驱   ...

项目对实时性有要求,转换这么多步骤可能不大适合。最好能直接用FPGA把HDMI转成UVC

楼主:
引用 网友B:
Orange Pi RK3399 这个板子有HDMI input。不知道有没有对应的例程

查了一下,HDMI IN好像是1080P@30Hz,但我们要求是60Hz。

找到个评测,满屏的sigh,不敢下手了。
https://www.mickmake.com/post/or ... -on-a-budget-review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项目对实时性有要求,转换这么多步骤可能不大适合。最好能直接用FPGA把HDMI转成UVC ...

那 hdmi转rgb(LT8619 RTD2660之类) + CYUSB3014 ?

不知道有那些坑

网友D:
Raspberry Pi 4 两路HDMI 两个USB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 hdmi转rgb(LT8619 RTD2660之类) + CYUSB3014 ?

不知道有那些坑

想在的想法是ADV7611 -> FPGA -> CYUSB3014,工作量和开发周期都有点大,所以想找找有没有现成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Raspberry Pi 4 两路HDMI 两个USB3

两路HDMI都是输出啊,我需要的是HDMI IN

网友A:
项目具体场景是什么呢,可接受多少延迟,
接口上一定要USB3.0 UVC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项目具体场景是什么呢,可接受多少延迟,
接口上一定要USB3.0 UVC不?

用在AI视频方面,实时性越高,系统的反应也越快。延时1ms时,可以感觉到卡顿现象,但勉强能接受。
备用方案是PCIe。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在AI视频方面,实时性越高,系统的反应也越快。延时1ms时,可以感觉到卡顿现象,但勉强能接受。
备用方 ...

延时1ms都能卡顿……60fps下一帧都17ms了
每次转换接口保守估计都得延迟1帧,这延迟不现实

那直接上英伟达的jetson TX1之类,AI,神经网络都放到这上面
也有HDMI输入子版配件

网友(2019-11-20):
这个工控项目做过,就是ADV7611 -> FPGA -> CYUSB3014集成到comexpress底板上,实测效果还行。

网友:
1ms 延时要求太夸张了。转码的延时肯定不止1ms,不如直接在FOGA上面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在AI视频方面,实时性越高,系统的反应也越快。延时1ms时,可以感觉到卡顿现象,但勉强能接受。
备用方 ...

1ms都不行。。。这。。。那你处理图像能做到什么级别

网友:
根本都不用想着通过USB转发了  直接本地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