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需要二次认证的网络如何使用电视盒子

楼主(2019-06-27):
家里使用单位内部的网络,路由器只能设置为直通模式,不能开DHCP服务,我的理解就是只能交换没有路由功能,手机或电脑上网的时候先连接路由器WIFI,然后使用浏览器打开任意网页,会提示输入单位内部的账号密码,就能正常使用了
曾试过如果开了DHCP服务,单位服务器马上就会检测到,然后会断网10分钟,电脑或手机开热点,效果是一样的,马上断网;这个用手机或电脑影响并不大,可以设置为本机无需认证模式;但是想使用电视盒子看网络电视就感觉比较麻烦了,想咨询一下,这种网络有没有破解办法?或者哪种盒子支持这种二次认证的使用方式?谢谢

网友A:
电视盒子上开个浏览器??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支持这种功能的路由器。有的话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盒子上开个浏览器??

类似这种应用,不太了解电视盒子,求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支持这种功能的路由器。有的话就简单了。

这种功能的路由器其实就是开DHCP服务,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功能的路由器其实就是开DHCP服务,不知道怎么搞

不,我的意思是 如果有这么一种路由器就好办了: 他的WLAN口可以设置为DHCP的客户端,而且可以自动输入用于二次认证的用户名和密码。他的LAN口没啥特别的,普通的功能就行了。

网友C:
可以通过在路由器里修改TTL的方式来试一下,一般我们终端设备的TTL是64、128等几个常见值,如果中间经过路由器就会TTL-1,网关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检测是否装了二级路由器。
RouterOS的路由器我会弄,OpenWRT的可能需要在自定义防火墙里写iptables。
至于认证,如果没有验证码的话可以在路由器里写计划任务,Openwrt用curl命令提交,RouterOS可以用/tool fetch命令提交。

网友A:
引用 楼主:
类似这种应用,不太了解电视盒子,求推荐

按你的说法。如果你只要用电视盒。那在电视盒子上装个浏览器。再用鼠标就OK了。我家的盒子连免费WIFI热点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通过在路由器里修改TTL的方式来试一下,一般我们终端设备的TTL是64、128等几个常见值,如果中间经过路 ...

谢谢,感觉有点超出我的能力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说法。如果你只要用电视盒。那在电视盒子上装个浏览器。再用鼠标就OK了。我家的盒子连免费WIFI热点 ...

谢谢,对电视盒子是小白,都不知道可以安装应用,这个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说法。如果你只要用电视盒。那在电视盒子上装个浏览器。再用鼠标就OK了。我家的盒子连免费WIFI热点 ...

这个方法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