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pcb错误,smt还能叫停吗

楼主(2019-06-27):
这次打样两个小板子,其中一款在昨晚10点多检查发现接地焊盘上的过孔无故丢失,赶紧联系jlc的qq客服,客服已经下班留言没有看到

今天一早上回复我说smt是不能叫停的,我有个疑问是既然smt还没开始,怎么就不能叫停了呢,是开工没有回头箭吗?这smt还没上路
半路上就十头牛拉不回来了,这smt要是数额较大是不是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损失来临,是不是过于残忍?

个人觉得这个流程还是有巨大的优化空间啊

有些坛友有些误解,我这里澄清和强调一下:

1)这个pcb板到昨天晚上才开始没多久,smt根本没有上日程,也就是赶在了smt之前希望叫停的

2)到今天10点15分之前,我过问的时候,这个smt才算是到了资料阶段,之后还是下述贴图的花式操作

3)实际上提前叫停是可以降低一些损失的,jlc要求一些补偿,客人降低一些损失,但是jlc现在的意见是不采纳这个意见,这是个人觉得处理糙的地方

4)pcb拼板提前叫停其中一些,是完全可行的,哪怕是占用了整个拼板的较大一部分,完全可以有算法在客人和厂家之间做出双方满意的判断,
    不要说像我这次只是小于10×10的小板了,真的只有几个rc,我算是给jlc做贡献了,不想去薅羊毛

很多回帖的坛友,没有get到本主题的意义,我相信这个标题应该没有标题党嫌疑吧
本题是要探讨流程是否有优化的可能,并没有说这次失误需要给出什么解决方案,失误由我个人承担,但我提个要求,吐槽下总可以的吧,万一实现了呢

当时我虽然没有截图,但是我qq记录可以发上来,表明我所言非虚,当时资料完成时间确实是10.15分,我直接放弃扯皮了,改到这里吐槽了
有截图为证:

网友:
你的和别人的在同一个大板上。

怎么停啊

网友:
估计是拼版的原因。已经安排好了拼版了,N张板子在一起,极端情况下,每人叫停一次那时间不好保证吧。

楼主:
叫停就算有损失,我想总比上机贴了对客人的损失小吧,如果站在客人的角度,你们在贴片之前的路上,发现了问题,贴片厂会不会强行要给你贴了这么不通人情呢?

网友:
这个人家不停是本分,停了是情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叫停就算有损失,我想总比上机贴了对客人的损失小吧,如果站在客人的角度,你们在贴片之前的路上,发现了问 ...

对你来说是一个人   对整个大板  可能就是几个或者几十个客户,即使投票来说,你也投不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叫停就算有损失,我想总比上机贴了对客人的损失小吧,如果站在客人的角度,你们在贴片之前的路上,发现了问 ...

把一块大板上几十个客户的损失都赔了,估计可以给停吧。不知道你这一块板,和一块大板上所有的板比起来,哪个损失更大。

网友:
批量随意停,样板拼上了停了损失时间和人工,不停损失你的

楼主:
楼上各位可能有些误解,我是晚上10点40分留言请求暂停的,早上他们收到留言时候smt资料还没开始,我早上再联系时候是10点14分,非常凑巧系统显示smt资料阶段在10点14分准备完毕,非常凑巧的时间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赌上用户的嘴,毕竟资料阶段都已经结束了,用户也没啥好说的了

我不清楚停下我的样本smt如何影响其他拼板用户的smt,我已经视pcb打样是我的责任,那么也就是那一块区域smt不贴而已,如何影响其他人的样板也不贴呢

网友A:
支持楼主,虽然是拼板,基中一块区域不贴就行了,不影响其它人。

网友B:
这个SMT过程 是可以调整一下的, 只是楼主联系的小妹权限级别不高,楼主应该联系能够直达SMT 主管或SMT工程师级别的管理人员,他们才有权利修改贴片程序,把你的板子的元件屏蔽掉不打就可以了,在SMT制程中这就是按几下键盘的操作,很简单的,

网友:
根本停不下来

网友:
检查还是特别重要的。

网友C:
不懂就问,贴片也是跟别人拼在同一块板子贴的吗?我知道PCB打样是跟别人拼在同一块大板上。

网友D:
应该可以停啊 只是楼主的那一块区域不贴了而已, 其他客户的区域照旧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SMT过程 是可以调整一下的, 只是楼主联系的小妹权限级别不高,楼主应该联系能够直达SMT 主管或SMT工程 ...

那等于他都没有上报情况,直接就给我打发了,这样的客服要他何用,我给他说你有不叫停决定权,我有反应问题发发牢骚的权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SMT过程 是可以调整一下的, 只是楼主联系的小妹权限级别不高,楼主应该联系能够直达SMT 主管或SMT工程 ...

可惜我看到的是类似于合伙串通,让你没有话说的骚操作,我这是基于10点14分这个的猜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就问,贴片也是跟别人拼在同一块板子贴的吗?我知道PCB打样是跟别人拼在同一块大板上。 ...

是的,贴片也是拼在一块大板上的,板与板之间留有一些连接位,贴完之后再锣掉连接位分板,这也是每个板子要加上定位孔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可以停啊 只是楼主的那一块区域不贴了而已, 其他客户的区域照旧贴

不是想的这样简单的,贴片不是一个区一个区贴的,不贴板上一个区得整块板的贴装程序都要改

网友E:
停不下来,我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停不下来,我试过。

是什么原因导致不能停,请不吝赐教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惜我看到的是类似于合伙串通,让你没有话说的骚操作,我这是基于10点14分这个的猜想 ...

因为你的错误,如果停下来,需要调整每个步骤的设计

你以为这个不要成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为你的错误,如果停下来,需要调整每个步骤的设计

你以为这个不要成本吗?

我昨晚提交信息的时候smt还没有信息,也就是做资料这个阶段都还没有,这个时候停难道不是最低限度降低损失吗?

这个要成本,可以要求补偿啊,总比强行贴了全报废好吧

网友G:
停不了,因为贴片编程已经完毕了。如果未来整个流程实现了无需人工干预的智能化,或许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停不了,因为贴片编程已经完毕了。如果未来整个流程实现了无需人工干预的智能化,或许可以。 ...

我又发现骚操作,楼上我提到我是10点14分再次联系jlc的,然后我打开小助手,发现提取和完成资料就在10点15分,你说巧不巧???为了堵我嘴,资料都完成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现在又打开小助手,搞笑的事情发生了,现在完成资料的时间改成10点35分了,有图为证

这个时间还能变化啊,这一切全都是为了应付人制造假象。。。

到现在为止jlc人员还没有任何回复,但是我背后的工作一点都不少

网友H:
不要纠结了,如果错在自己,损失不是很大的话,就当交学费了吧!

网友:
事无巨细,产品生产就是恶魔。

网友:
虽然很少用嘉立创,不过觉得这是楼主的责任,当作交钱付学费。大公司,往往分工很细的,客服不会为了堵住客人的嘴而上传参数。你可以理解为死板,不变通,但程序固化,可以确保运作效率最大化,出错最少化。
楼上有说,可以空出来不贴。如果是自己批量加工,当然可以这样。但嘉立创那种快速打样的自动化程序,如果原本就没考虑这些特殊情况的,那为你一个单,改整个程序,肯定不会干这些傻事。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又发现骚操作,楼上我提到我是10点14分再次联系jlc的,然后我打开小助手,发现提取和完成资料就在10点1 ...

1)我敢用我的人格担保,上面的时间是调不动,也不可能调动,也没有这个需求!
2)其实只要拼了PCB,如果要取消SMT的基本上是不可完成的一件任务,主要原因是:现在没有这个功能,如果要支持这个功能,涉及到四大部门,第一工厂部门:SMT的制作程序因你这个板子取消了全部要重新制作,搞不好还把其它客的搞出错,2)第二大部方是库房部门:我们的库房的元器件库存全部得重新占用以释放,3)第三大部门是扩展库:我们的扩展库又是通过XX商城对接,又得通知他们那边释放库存,4)第四大部门:钢网制作部门,得修改钢网制作资料,取肖这块开钢网
这中间错综复杂,所以现在基本是没有考虑取消的情况,所以也无从下手取消,那怕是我们工程出错,也只能直接生产!

网友:
批量可以,上边全是你的板子,现在贴片只有一小块是你的,一个人改一次就需要对整个贴片工程修改,感觉工程量比较大,所以检查板子是王道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什么原因导致不能停,请不吝赐教

因为是拼版的,从pcb生产开始,你的线路板就是整个大板的一小部分,不会因为一个小板修改,耽误十几个其他板的生产。问题小,拿回来跳线弄下,问题大,拿回来拆零件了,下次小心就好,不要纠结钱,买个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要纠结了,如果错在自己,损失不是很大的话,就当交学费了吧!

主要是,你得眼睁睁看着不好的事情发生,而这本来还可以改变,现在却无能为力

楼主:
引用 网友I:
1)我敢用我的人格担保,上面的时间是调不动,也不可能调动,也没有这个需求!
2)其实只要拼了PCB,如果 ...

可惜我没有当时的截图,为了再次确认我上面的截图,我是重新去查看了qq记录才发上来的,如果当时有截图可真是铁证如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是拼版的,从pcb生产开始,你的线路板就是整个大板的一小部分,不会因为一个小板修改,耽误十几个其 ...

钱是小事喽,我本就是吐槽下现在的流程还有优化的空间,像这种事情,发生在别人和自己身上,心态还真不一样

网友:
停下来基本是不可能的事,大公司没有这么灵活的操作。以前在大公司做SMT加工硬是不给我加急,给钱也不行。后来找个小公司,和老板一沟通就安排上了

网友J:
楼主你是妹子吗,这么纠结,错了重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是拼版的,从pcb生产开始,你的线路板就是整个大板的一小部分,不会因为一个小板修改,耽误十几个其 ...

你所说的情况,是指pcb报废,但是smt怎么如何耽误,连资料阶段都还没有开始

楼主:
还有一点,我这俩小板是小于10*10的,为了不薅jlc羊毛,就贴几个电阻电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是妹子吗,这么纠结,错了重做就行了

我希望jlc能优化流程,这对大家都是好事,你今天没碰上这事,兴许哪天碰上了?希望是不要碰上,最好了是碰上了也能有有个预案,你觉得这样有没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钱是小事喽,我本就是吐槽下现在的流程还有优化的空间,像这种事情,发生在别人和自己身上,心态还真不一 ...

谁说流程可以中断,而且有中断功能就是优化?分明是站在自己钱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都这么多人跟你说别纠结了。

网友:
根本停不下来那种

网友E:
引用 楼主:
钱是小事喽,我本就是吐槽下现在的流程还有优化的空间,像这种事情,发生在别人和自己身上,心态还真不一 ...

这种打样就是工程人员充分检查,节省加工厂的工作,才能高效做到低价、快速。如果能暂停,钱怎么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打样就是工程人员充分检查,节省加工厂的工作,才能高效做到低价、快速。如果能暂停,钱怎么收呢? ...

如果工作细化的话,总是能想出办法来的

网友K:
不用纠结,我感觉没必要为这个优化花无谓的时间与精力。比如有10000个事情要去做,而为1件不是必须的事情上花精力去优化。那是愚。嘉立创,去做客户寄料的事,意义大的多多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用纠结,我感觉没必要为这个优化花无谓的时间与精力。比如有10000个事情要去做,而为1件不是必须的事情上 ...

jlc能把样板贴片这样的鸡肋做成盈利了,是真正的本事

网友:
在JLC为了速度和价格发现了错误也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走下去,所以只能前期细心一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希望jlc能优化流程,这对大家都是好事,你今天没碰上这事,兴许哪天碰上了?希望是不要碰上,最好了是 ...

你要求不贴你的板,目的是为了省料钱,但你下完单,拼好板之后,大板的BOM肯定已经做好了,做PCB的同时,钢网估计也做好了,取消你这一部分,最主要的是要把元件退库,还要计算该退的钱,整个大板的BOM要重新做一遍,贴片机程序也要重新做一遍,这些工作的成本,以及可能带来的时间延误,和可能的错误,很大概率会比你板上的元器件贵很多。如果你不是为省元器件的钱,那停不停无所谓了,反正贴不贴对钱没影响。

网友L:
楼主,多部门之间沟通协调真的是很费劲的,就算有信息系统支持也很麻烦。上面嘉立创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晰了。至于系统改时间,我觉得是你误会的可能性更大,不知道嘉立创的信息系统的流程,你说的情况并不是没有可能出现。如果说是人为改时间堵你嘴,可能真的想多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报废的板子上的电阻电容还拆不拆下来继续用。

网友:
这次站jlc,即使不考虑成本,如果在流程里面加上撤回的缓冲期,对smt的总体工期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
这次认为jlc没错。沟通和改流程成本太高了

网友:
这个确实麻烦,但是嘉立创也无奈,机制都是慢慢完善的

网友M:
就是坐公交错过站了要吵着中途下车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多部门之间沟通协调真的是很费劲的,就算有信息系统支持也很麻烦。上面嘉立创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晰了。 ...

在没有铁证之下,实在难以令人信服。。。不过我主要是发发牢骚,并没想到要采集证据,经此一事,个人觉得保留证据是一个常识

网友:
吃一次亏算了,拼版就是这样不好,没得办法啦,都要随着大部队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主,虽然是拼板,基中一块区域不贴就行了,不影响其它人。

了解一下SMT工作流程,调机需要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我这俩小板是小于10*10的,为了不薅jlc羊毛,就贴几个电阻电容而已 ...

就贴了几个电阻电容那就相当于有没有多少SMT的物料损失,反正PCB铁定要重做,那还停SMT干啥。在这喊停机我以为你每块板子上面贴了几千块钱的物料呢!

赶紧改PCB下单重做。有早上这个时间PCB都改好了。

网友:
楼主,你PCBA上的器件价值要是没超过500就不用纠结了。
你去外面贴片厂去叫停一个项目,工程费也是不退的,你到时候可能会损失500-2000元。

对嘉立创来说,因为你的一个板子要改,整个贴片工程本来应该是自动生成的,现在变成人工重做,
嘉立创如果帮你改了,多产生的人工费肯定超过500,
且有搞错其他客户订单的风险,这个风险不可能由嘉立创来承担。

所以,认了吧,花钱交学费了,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网友:
引用 网友M:
就是坐公交错过站了要吵着中途下车呗

这个比喻太贴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就是坐公交错过站了要吵着中途下车呗

送你上二楼

网友H:
哈哈,就是没机会抢夺方向盘

网友:
引用 网友M:
就是坐公交错过站了要吵着中途下车呗

楼主觉得公交两个站台间距离太长,希望在AB之间设置一个站点
这个其实就有说法了,如果的确是站点设置不合理,确实可以这么做。(很多人觉得有这个必要,增加SMT后期开天窗流程)
如果AB站本来就很近,没有必要再加站点,非得要在中间下车,可以选择打车。(找批量厂家做而不是打样)

楼主:
其实不太贴切,从我的问题描述看,是买了往返程票,已经上车了,返程票还没上车

现在路上发现目的地错了,我希望返程票能退票,事实上铁路是这么干的
当然退票将会扣掉一部分钱,而这个我也是认可的

问题是现在返程票也不能退票了,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哈,就是没机会抢夺方向盘

是返程票也不能退票了,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就是坐公交错过站了要吵着中途下车呗

是返程票也不能退票了,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

网友N:
楼主说的这事我觉得用快递的集包功能来比喻更确切些,快递会将目的相同的小快件打包一个大包的,如果当中的某一个件需要退回,也得要到了目的地解包后才可以操作的。

网友:
赶快修改好重新打样PCB吧,贴片好回来的直接风枪移过来很快的,我感觉焊板子浪费时间的是找材料。

网友:
上一周刚好也是搞错了PCB设计,生产开始的第二天发现,无耐SMT停不下来,真是眼看着废板子被制作出来,只能把上面的主芯片拆下来使使了,没别的招数,浪费了1000来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不太贴切,从我的问题描述看,是买了往返程票,已经上车了,返程票还没上车

现在路上发现目的地错了 ...

你的返程票的比喻也是不恰当的。你买的应该是团购票(和其他客户拼版一起),是以“团”为最小单位的,你要退票,需要退掉整个团的票,然后再重新组团,所以会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说的这事我觉得用快递的集包功能来比喻更确切些,快递会将目的相同的小快件打包一个大包的,如果当中的 ...

这个比喻很恰当。

网友:
办不了也没什么,但正糟心呢,jlc紧跟着又推一波广告,这操作太骚了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不太贴切,从我的问题描述看,是买了往返程票,已经上车了,返程票还没上车

现在路上发现目的地错了 ...

和返程票还不一样,和飞机联成票有点类似,飞机联程票,基本是扣掉一大部分,甚至一分钱不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不太贴切,从我的问题描述看,是买了往返程票,已经上车了,返程票还没上车

现在路上发现目的地错了 ...

你这个是团购票

网友:
1折团购票

网友:
跟票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票你要是提前退,还有可能卖给其它人,这你的PCB都跟其它人拼一块大板上了,难道还能单独把你这个扣下来,换一个别的客户的板进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