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英飞凌的TDK5100F,指导下,我的数据发出去波形不对

楼主(2019-06-27):
用频谱仪看波形总是不对

楼主:
网上资料也少,规格书都反了N边了,谁有驱动,扔一个过来

网友:
换国产的IC吧

楼主:
有好推荐吗,我要125度还能工作

网友:
找厂家FAE啊,他们都有的

网友A(2020-10-28):
请问有英飞凌方面的资料吗?我现在用XMC1302控制无刷电机,想要官方的电机库,但是DAVE软件不会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英飞凌方面的资料吗?我现在用XMC1302控制无刷电机,想要官方的电机库,但是DAVE软件不会用 ...

基本没人用Dave 4,一般用keil或iar。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基本没人用Dave 4,一般用keil或iar。

那官方的电机库调用,哪里有相应的例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官方的电机库调用,哪里有相应的例子吗?

所有官方的电机库都没有太大实际用处,只是给小白入门体验一下就可以了。

我强烈推荐你学习MICROCHIP的AN1078和AN1292,这是几乎所有国内无感FOC方案的祖宗,买一个官方开发板,好好研究半年,你就是专家了。

完全理解后可以把AN1078和AN1292移植到XMC1300/1400上,非常不错的。

英飞凌的官方程序,其性能并不比MICROCHIP更强,把时间花在理解AN1078滑膜控制器和AN1292 锁相环控制上是非常值得的,不会走弯路。

另外,开源无感方波的BLHELI和无感FOC的VESC也非常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