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得好好的i a R arm忽然挂了,不知所措中....

楼主(2019-06-27):
  如图,有点蒙了,好好的突然挂了!

网友:
看到标题里的  i a R arm  不知所措中.
哦 。原来是 IAR arm  或 IAR ARM  或 iar  arm 或 iar ARM  。看起来大小写很关键啊。

网友A:
最近装虚拟机之类,网络接口增加或MAC地址变了?

网友:
应该不至于,重新注册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装虚拟机之类,网络接口增加或MAC地址变了?

最近在调试局域网内tcp传输,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
就我一个人看成RAM了吗

楼主:
7.10是Crack的,重新crack一下,把静态IP改回自动IP,早上试了一下,又正常了,不正常的时候在检测jlink下载器的时候死机,鼠标会完全不能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