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建议用返单下批量,如果返单只能加5mm宽工艺边?

楼主(2019-06-27):
简单介绍我这个板子,17*14cm,目前改了一个地方。希望能进行贴片验证下。

背景信息:以前在论坛看到说强烈建议客户批量后用返单的模式。

今天下了PCB+SMT的单,板子大小是17*14,希望用SMT。由于板子有插件连接器,工艺边超出5mm。
JLC服务人员还是比较仔细的,检查到我的板子有2两条工艺边,一条7mm,一条5mm,
JLC说:贴片不能有v-cut。
我回复:OK,为了验证贴片,说把v-cut去除吧。
但是一想到要返单,就顺口问了下:贴片验证后,返单可不可以用这个文件?
JLC回复:不可以,你这个工艺边不是标准的5mm。
现在纠结中。看来没有办法用SMT了。
想问下嘉立创负责人:为何帮客户加工艺边却只能加5mm的呢?难道其它尺寸,例如7mm超出工艺边的宽度了吗?

楼主:
自己回复下:看看能不能解决,SMT不能有工艺边,批量返单加工艺边的嵌套问题

网友A:
不太清楚,工艺边大小跟返单无任何关系,不能返单是因为后面批量要V割吧,现在的这个资料是没有V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工艺边大小跟返单无任何关系,不能返单是因为后面批量要V割吧,现在的这个资料是没有V割的 ...

是的,我也认为不清楚为何要限定工艺边大小。
嘉立创强烈建议用户:批量要用返单功能。
但是smt打样就是为了验证,那么用户批量肯定是基于smt打样的文件更好。不知道为何要限定批量时加工艺边的大小?

网友:
这边的贴片,没有工艺边也能贴;您需要拼板连片出货的话,麻烦帮改用邮票孔拼板连接出货,您一定需要加上7MM工艺边连片出货的话,您的工艺边也请帮改画为邮票孔连接(但凡有V割的板子,这边暂时贴不了片)。
邮票孔连接拼板出货的板了,批量时也能直接返单。

邮票孔连接位:
请帮确保每个板子之间各边最少一个连接位(8cm边长的,连接位总长不小于5毫米,边长8cm以上16cm以内加两处连接位,边长16CM-24CM的加三处连接位,依次类推)。如有拼板设计不合理导致PCB断板(散落),SMT无法贴片,只好帮发出散落的PCB光板与元器件。

PCB拼板总结
1.能V割拼板,尽量改为V割拼,毕竟邮票孔会产生毛刺。
2.拼板后的长宽尽量控制在120*150MM以內,圆板不管是V割还是加的邮票孔,毕竟是有限制的(连接位小)。
3.PCB拼板的外框应采用闭环设计确保PCB拼板固定在夹具上不会变形。
4邮票孔尽量控制在0.65mm(直径),孔边到另一个孔边0.3mm左右,不要太大,越大分板后毛刺则越大。
5拼板时板与板之间的距离尽量控制1.6mm以上的间距(上图案例2mm间距)

网友B:
17*14cm板子不小了,不知道你是做的几拼,按说这么大的板子,应该都不用拼板,单板出货就可以了,所以这个7mm工艺边,应该没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14cm板子不小了,不知道你是做的几拼,按说这么大的板子,应该都不用拼板,单板出货就可以了,所以这个7 ...

并不是拼版,而是嘉立创贴片不能加工艺边;批量想用这次pcb的文件返单,但是这个板子板边有直插件,批量要加上工艺边。而且工艺边要大于5mm。

网友C:
为什么在嘉立创做PCB+SMT,不能V割?我有个板子是单板,但是加了工艺边,客服说有工艺边需要V割,不能SMT。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在嘉立创做PCB+SMT,不能V割?我有个板子是单板,但是加了工艺边,客服说有工艺边需要V割,不能SMT。 ...

因为是很多很多人不同尺寸的 PCB 拼在一起贴片的,没办法 V 割,只能用邮票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并不是拼版,而是嘉立创贴片不能加工艺边;批量想用这次pcb的文件返单,但是这个板子板边有直插件,批量 ...

板子的工艺边您自己帮用邮票孔连接就好了(不要用V割的方式,至于工艺边的宽度,您自己画好的,大于5MM的也是可以的),也能返单批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子的工艺边您自己帮用邮票孔连接就好了(不要用V割的方式,至于工艺边的宽度,您自己画好的,大于5MM的 ...

就是啊,工艺边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留,没什么特别的限制吧,只要不用V-CUT应该可以自己随便加。

网友:
2mm工艺边都能用.

网友:
这边不贴片的,V割的工艺边,至少帮加3MM,一般帮加5MM; 文件帮加2MM的工艺边,这边V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