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都发展到可以寄料了,扩展库数量是不是可以放开一些

楼主(2019-06-27):
看得到JLC为了全贴很用力,连寄料都准备支持了。0库存的在后面的客户占料开始后也可以解决,但今天遇到扩展库数量限制导致不能全贴,相比之下,这个应该是最容易解决的吧,比如超过一定数量增加上料费,但是限制数量,就变成了解决不了的问题。

网友A:
你还不够用?

网友:
应该是种类限制吧,扩展库用过十来个品种

楼主:
料有,可以全贴,但扩展库数量我最多只能用8种,眼看着有的料不能贴,给钱也不行,这不变成了解决不了的问题了吗

网友:
7个太少了,不够

网友A:
放开了就怕慢慢弱化了基础库,理论上现在放开一点问题不大!

网友:
扩展库每个订单8种料确实有点少。

网友B:
扩展库与寄料有点不同。
如果扩展库的料比较生僻,用的人少,这个库存管理估计有点头痛的。买多了压资金,买少了时长不够……
寄料,一单完了就退给客户了。
装料一样费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开了就怕慢慢弱化了基础库,理论上现在放开一点问题不大!

基础库有的,肯定基础库优先,扩展库每种要加20元上料费,虽然不贵,但也没必要浪费啊,基础库没有,扩展库有又不让用,眼看着差这一两个料不能全贴,太可惜。设计时已经尽量向自有料靠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扩展库与寄料有点不同。
如果扩展库的料比较生僻,用的人少,这个库存管理估计有点头痛的。买多了压资金, ...

后面推出的客人占料应该能解决一些问题,无论如何,已有料的管理比寄料还是要轻松很多。如果寄料都要实施了,这个扩展库应该考虑放开限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推出的客人占料应该能解决一些问题,无论如何,已有料的管理比寄料还是要轻松很多。如果寄料都要实施 ...

      当时就考虑到担心弱化基础库的使用地位,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很多菜鸟拼命的用扩展库导致他的价格太高,如果不担心这些当然可以再一步放宽,目的是让大家焊寄料是寄高难度的如BGA之类,对于普通的肯定不给于支持,寄料则非常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时就考虑到担心弱化基础库的使用地位,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很多菜鸟拼命的用扩展库导致他的价格太高 ...

问一下BGA的退偶电容一般都在另一面,预示着以后可以贴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BGA的退偶电容一般都在另一面,预示着以后可以贴双面了?

你想得太多了,电容就锻炼手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就考虑到担心弱化基础库的使用地位,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很多菜鸟拼命的用扩展库导致他的价格太高 ...

如果这个限制不放宽,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将一个产品分成两块板,虽然奇葩了一点,但比起手焊还是值得一试的,哈哈!

网友:
尽力在向库存料靠,可明明能全贴完,因扩展库数量限制而贴不完,而只能选择其他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这个限制不放宽,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将一个产品分成两块板,虽然奇葩了一点,但比起手焊还是值得 ...

真没有想到为你带来这么多麻烦,后续公司会在近期继续放宽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时就考虑到担心弱化基础库的使用地位,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很多菜鸟拼命的用扩展库导致他的价格太高 ...

放开寄料不会仅限于BGA吧,最好编带的都支持才好,只有BGA支持寄料,面太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没有想到为你带来这么多麻烦,后续公司会在近期继续放宽一部分!

恰恰相反,JLC的SMT给我带来很多方便,并且越来越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不够用?

HCT245PW,HCT125PW,
这两颗料没有,昨天20块板子,焊了80片,真累

网友:
经常遇到基础库一些非常常用的芯片都缺货,现在搞这些寄料什么的,未免有点画蛇添足吧。

网友:
感觉现在SMT部分有点不给力,库存没有了添加也很缓慢。

网友:
jlc上一点mtk 7688 或者7628的模块啊

网友:
这样的高端模块,估计销量有限,应该不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