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5多机连接,上、下拉、匹配电阻怎么设计?

楼主(2019-06-27):
请教各位:
      现在遇到一种状况,使用组态屏幕(485主机)连接大约32台从机,这些机器是共地的。32台机器安装在客户的机器上,客户机器体积大约1.5*1.5*2m,这这个空间里面又10台
伺服电机,其中两个主电机Z轴分别为5KW,6台副电机分别为750W,另外两台750W电机是控制XY方向的。其中两台主电机和6台副电机进行快速的正反装切换。每分钟大约900次。
客户厂房里面这样的机器少则5 6台多则4 50台。当然厂房还有自动焊接机,点焊机之类的。
遇到这种情况上下拉电阻和匹配电阻应该怎么做呢。组态屏的AB线各串接了一个0402的10欧姆的电阻。
第一批的机器是每台机器有1.2K的上下拉和120欧姆匹配电阻并且AB线串10欧姆0603电阻。后上下拉改为10K,在然后取消上下拉。这几种情况都大概率烧掉10欧姆0603电阻。
第二批的机器上下拉10K,120匹配电阻,27欧姆0603电阻串在AB线,A,B对GND,AB之间均加TVS管,现在倒是不烧东西了。通信也还好。但是三十几台机器这样连接在一起总线上的
电阻难道时候这么玩的么?不是前后只需要加一个120的电阻么。加上下拉,板子在批量生产的时候,上下拉和匹配电阻都加了。总觉得哪里不对。但是总不至于我指定那两台机器状态总线的
两端吧。
这个问题纠结了好久,烦请大家指导一到。对于这样的多机485接在一起,上下拉电阻怎么放,放在机器的接口上,还是放在板子上预留好位置,然后指定好客户安装位置。

网友A:
“后上下拉改为10K,在然后取消上下拉。”

你什么意思?你重新整理下提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上下拉改为10K,在然后取消上下拉。”

你什么意思?你重新整理下提问。 ...

第一次上下拉使用1.2K,第二次使用10K,第三次干脆取消上下拉。使用这三种方法时候,始终没找到在上电的时候造成10欧姆0603电阻烧掉的原因

网友B:
匹配电阻 可以做在线上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上下拉使用1.2K,第二次使用10K,第三次干脆取消上下拉。使用这三种方法时候,始终没找到在上电的 ...

10欧姆0603电阻烧毁,跟上拉电阻下拉电阻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C:
感觉是封装选小了

网友D:
10R 0603小了,0803都不一定能抗住,建议上1206的。上下拉10K没问题,1.2K肯定不行的。另外就是如果距离短可以试试取消120R电阻。

网友E:
选择485输入阻抗是多少,上下拉电阻和这个有关系。超出32 台从机设备,现场布线、通讯导线等等都需要下功夫去做

网友F:
我一般是这么搞,但貌似也没接过三十多台的设备。

网友G:
以实测波形为准,电阻至少08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匹配电阻 可以做在线上啊

我们的机器是没有配线的  有个8Pin的插头  全部都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欧姆0603电阻烧毁,跟上拉电阻下拉电阻没有任何关系。

是的,问题是的组态屏上的封装是0402的8.2R的电阻都没坏。但是组态屏上的485又没有上下拉。烧毁是发生在热插拔的时候。把10R的换成0欧姆,直接少我们设备的485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封装选小了

我拆了 威纶通 昆仑通态 的屏幕。 AB线没有上拉,线上串的都是0402封装的阻值分别是10R,8.2R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R 0603小了,0803都不一定能抗住,建议上1206的。上下拉10K没问题,1.2K肯定不行的。另外就是如果距离短 ...

我拆了 威纶通 昆仑通态 的屏幕。 AB线没有上拉,线上串的都是0402封装的阻值分别是10R,8.2R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般是这么搞,但貌似也没接过三十多台的设备。

这是我现在的电路。用凑合可以用。但是这样用总归觉得那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选择485输入阻抗是多少,上下拉电阻和这个有关系。超出32 台从机设备,现场布线、通讯导线等等都需要下功夫 ...

不知道您说的阻抗是不是接收器的阻抗  上传了我使用的这颗芯片的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实测波形为准,电阻至少0805

波形测试了下,看着还行,抽空做下32台联机的实验抓下波形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了 威纶通 昆仑通态 的屏幕。 AB线没有上拉,线上串的都是0402封装的阻值分别是10R,8.2R的电阻 ...

昆仑通态触摸屏AB线上有750欧的上下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网友:
选好一点的芯片, 就不用加 上拉 和下拉了

网友:
另外,选择芯片的时候  选择 具有 failsafe 功能的芯片

网友:
输入阻抗必须要有,然后查看芯片高低电平定义。结合从机数量算一下也就差不多啦

网友:
上下拉还是要加的,保证空闲时总线电平的正确性,另外120R电阻可以不加到内部,直接在首尾的设备上外部加。

网友:
你都说了是热插拔的问题,是不是座子有供电?你思考一下只有 GND 没接通时的情形。

网友:
每个设备的120欧去掉,只加首末端或者不加,所有的上下拉电阻等效为1-3K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现在的电路。用凑合可以用。但是这样用总归觉得那啥

Q4去掉就ok了,还想玩什么花?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R 0603小了,0803都不一定能抗住,建议上1206的。上下拉10K没问题,1.2K肯定不行的。另外就是如果距离短 ...

但是我看modbus主机要求,如果上下拉过大,好像A和B总线之间电平不够吧!你是每个设备都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现在的电路。用凑合可以用。但是这样用总归觉得那啥

图很标准了,期待真实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