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TM32F401的SPI比F405/407还快?

楼主(2019-06-27):
见datasheet截图,前者42M,后者37.5M
问题是F401的主频只有84M啊,F405/407有168M,难道F405/407的SPI连主频/4都做不到?

楼主:
查了一下新版本的f405/407的datasheet,spi速度也是42M了。那就是说其实它们的SPI外设是一样的?
顺手查了一下f411,主频100M,spi居然能达到50M

网友:
这需要看他的时钟树来分别的吧!

网友:
看spi在哪个总线上

网友:
也差不了多少,超个频就赶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