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24c02操作,写两个字节,第二个总是错误的

楼主(2019-06-27):
如题,用了原子哥的32代码,测试两写两个字节,写完一个字节后有加了至少5毫秒的延时。但是第二个读出来的字节总是错的。

网友A:
两个字节,可以连续写入,然后再延时。看你这问题就不太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字节,可以连续写入,然后再延时。看你这问题就不太专业。

不好意思啊兄弟

网友:
原子的代码是写进一个再写一个,不属于连续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啊兄弟

看看你芯片型号pdf支持不支持连续写,不支持的话肯定不对。据我所知,24c16是全部支持16字节页操作。

还有,写地址不能跨页,因为在芯片内部只有一个页标识和最多16字节的页buffer,当你发stop时被修改的页会被刷回flash,因此你哪怕写了512个字节,也只有最后16个字节会写到你准备写的那个地址里面。

网友:
时序控制不对吧

网友:
找个逻辑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截波形对比一下

网友:
延时10ms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芯片型号pdf支持不支持连续写,不支持的话肯定不对。据我所知,24c16是全部支持16字节页操作。

还 ...

谢谢。我刚开始写多个字节用的是每写一个字节会先写地址。因为没几个数据需要连续写的。
我看了芯片,芯片是16BYTE一页的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