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通信芯片多是两路以上的,为什么都不做简易单路的?

楼主(2019-06-27):
很多场合的RS232通信,都只需要一路。为什么就没厂家做只有一路的RS232芯片呢?都是两路以上的。去掉所有多余的,只留必要的,价格低,占用面积还小,咋就没厂家做?

网友A:
同感,以前找过,貌似没有很好的单路。。。。单路的器件和封装,所占PCB的面积,几乎和双路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感,以前找过,貌似没有很好的单路。。。。单路的器件和封装,所占PCB的面积,几乎和双路一致。。。。。 ...

只做一路,好像能砍掉6个脚,TSSOP16就变成TSSOP10了

网友B:
单路可以用分立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做一路,好像能砍掉6个脚,TSSOP16就变成TSSOP10了

没用的,那时候看,单路的基本,也还是那么多引脚,只是多了些使能啊,休眠啊的,这些引脚。。。

楼主:
这个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路可以用分立元件

分立元件,波特率,esd,器件占pcb面积,器件数,都不是很完美

网友C:
楼主要善于分析
就拿常用的max3232来看吧,因为供电和电荷泵的存在,什么功能都没有就需要8个管脚了,假如只有1路323需要4个管脚
上古时期12脚的芯片很少,所以要么14脚,要么16脚,与其14脚单通道,还不如16脚双通道
当然现在单通道的232也有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善于分析
就拿常用的max3232来看吧,因为供电和电荷泵的存在,什么功能都没有就需要8个管脚了,假如 ...

TSSOP10为什么不行?减少一路,就减少了一路电荷泵,外加4个通信脚,就减少了6个

网友D:
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的,你们说一路只是说的单rx/tx三线这样的,设计232电平转换是为了满足全功能串口(简单说就是硬件流控脚也需要)这样就多了另外两个控制功能脚,所以至少得4脚两对电平转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的,你们说一路只是说的单rx/tx三线这样的,设计232电平转换是为了满足全功能串口(简单说 ...

正解,传统232 RTS/CTS都是至少有的 所以现在这个就是一路,只有rx/tx理论上只能叫半路

网友:
如果只是说管脚多少的话,我最想不通的就是max233,外部电荷泵电容也去掉了,就一裸片了,为啥

网友:
如果只是说管脚多少的话,我最想不通的就是max233,外部电荷泵电容也去掉了,就一裸片了,为啥还要外面单独还两个脚连在一起,不在芯片内部连上,还用20脚的封装,还空几个脚,照理说完全8个脚就搞定了

网友:
232本来就不止是RXTX

网友:
有一路的!用得少就比较贵!

网友:
硬件握手流控脚都是标准串口必须吧

网友E:
标准的RS232规范里面可不止一路数据信号,还有其他的应答信号我们都不用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TSSOP10为什么不行?减少一路,就减少了一路电荷泵,外加4个通信脚,就减少了6个 ...

电荷泵可没法减少,那是一正一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荷泵可没法减少,那是一正一负的。

只用一路的话,C2+和C2-可以去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标准的RS232规范里面可不止一路数据信号,还有其他的应答信号我们都不用罢了! ...

这个没啥问题啊,3线串口能满足需求,追求3线没啥不妥啊?

就像一部日本片,完整的有fbi warning,搭讪,聊天,不可描述,片尾。。。。。我们很多时候,只取中间的不可描述已经可以解决问题了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啥问题啊,3线串口能满足需求,追求3线没啥不妥啊?

就像一部日本片,完整的有fbi warning,搭讪 ...

我也是这个意思,太多的场合三根线就够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只用一路的话,C2+和C2-可以去掉

这么神奇,C2+ 与 C2- 那个电容去掉居然还能够工作。
楼主已经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神奇,C2+ 与 C2- 那个电容去掉居然还能够工作。
楼主已经测试过?

ADM101E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