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奇怪的问题,ST-LINK+V2,淘宝上买的仿品,调试STM32就行

楼主(2019-06-28):
ST-LINK+V2,淘宝上买的仿品,调试STM32就行,改STM8芯片(另外一个项目),就死活连不上,STVP报通信错误,啥原因?刚改的STM,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
仿品能连32已经不错了

网友:
又不差那几个钱

网友:
有的版本只能调试stm32,需要换固件

网友:
一直用山上的V2,STM8和STM32都没有问题,,有两排针,一排是接STM8的,另一排是接STM32的。别搞错了。

网友:
会不会是外壳上写的接线定义和实际不一致?

之前买过一个9块9包邮的山寨stlinkv2,怎么搞都不通,拆开一看才发现外壳丝印和PCB上丝印不对应

网友:
三四十的调试两个没问题!

网友:
买了好几家,2个随便用

网友:
STM8 用的是SWIM接口,,不是SWD。 别搞错了

网友:
SWIM接口 估计楼主弄错了

网友:
淘宝上十几块钱彩壳那种,STM32和STM8都没问题呀
GD32也一样能用,不过华芯的SWMxxx不行。

网友:
怎么可能 ??   那个V2 用官方升级软件都可以升级固件  不可能存在这个问题  我自己DIY 的都没问题 完全可以

网友:
这个跟价钱没关系,D版的固件和原版的固件一样

网友:
我的一个也是32可以用,8不能用

网友:
10.50一个的买了两个,stm8和stm32都能用,还是用stlink上的5v/3.3v当电源。

网友:
干活的家伙事还是整利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