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MCU断电后引脚漏电的问题

楼主(2019-06-28):
花钱买的教训 ,和大家分享一下,少走些弯路:

最近做了款控制主板,主控STM32F030,外挂一模块,采用锂电池供电,
STM32采用LDO供电,外挂模块关机后漏电在1uA左右,所以把这个模块的电源就直接挂在了电池上。
外挂模块通过STM32F030的一个GPIO控制,低电平使能,高电平关闭。

最近客户反映,即使控制板关机,电池也很快就放完电了。返厂测试,主板断电后也有2mA的电流。
排查问题后发现是,主控STM32彻底断电后,控制外挂模块的GPIO就变成了低电平,而外挂模块因为电源是直接挂在电池上的,
因为GPIO为低,所以模块一直在工作。

怪自己太粗心,当时以为STM32断电前将GPIO设定为浮空输入,电平就不会有问题。
STM32引脚在彻底断电后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看上去是到地了。

网友A:
“当时以为STM32断电前将GPIO设定为浮空输入,电平就不会有问题”,楼主思维惊奇啊,供电都没有,让它怎么确保能干活啊。。。。。

网友B:
控制外挂模块的gpio上加个大一点的上拉试试。或者是MCU干脆不掉电,关机以后做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以为STM32断电前将GPIO设定为浮空输入,电平就不会有问题”,楼主思维惊奇啊,供电都没有,让它怎么 ...

惭愧惭愧,脑子短路了

网友C:
或者断电吧STM32的地也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断电吧STM32的地也断了

,代价是这批板子全部报废,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外挂模块的gpio上加个大一点的上拉试试。或者是MCU干脆不掉电,关机以后做休眠 ...

感谢提供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提供思路

是的。不要断电。断电之后mcu会通过io灌进来的电继续工作。

网友:
哪怕是浮空也不行,浮空就意味着状态不确定,还是会打开。

网友:
最近由我开始,引发了不少stm32惨剧。

网友:
确实是这样子的,不能用低电平来控制,我做的一块板子在软件复位时,IO也是变成低电平,外设就动了一下,我就知道不能这么干了。

网友:
最好不要断电,低功耗工作吧

网友:
IO保护电路导致的,这个是常识

网友:
一般都是高电平使能 低电平使能是有瑕疵的。

如果你的模块只支持低电平使能的话 就用三极管或者mos反向一下。

网友D:
没有测整机功耗就发给客户了?

网友E:
你们就没个测试组之类的,过一遍测试用例把把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就没个测试组之类的,过一遍测试用例把把关?

公司配备研发2人...测试人员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测整机功耗就发给客户了?

外挂模块是客户后续添加的需求,功能完成了,没测就发小批样品了。

网友F:
楼主缺少经验啊,测试也不严谨。如果进入 standby 模式,IO都是释放了的,外部要用上下拉驱动MOS做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缺少经验啊,测试也不严谨。如果进入 standby 模式,IO都是释放了的,外部要用上下拉驱动MOS做开关。 ...

是的,还是欠缺实践经验

网友G:
什么扯蛋蛋的经验,是测试不仔细不认真,一急了电路就这样设计,板子一贴,马上送样,是吧,也许客户不给测出来,这块的测试做都不做了。你再有经验又咋样呐。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扯蛋蛋的经验,是测试不仔细不认真,一急了电路就这样设计,板子一贴,马上送样,是吧,也许客户不给测 ...

,一看来就是过来人啊。模块是客户变更功能临时加的,但是确实是我们没做测试,认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