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 2.4G FSK、GFSK 接收(发)基带芯片?

楼主(2019-06-28):
求一款 2.4G  FSK、GFSK  接收(发)基带芯片?   不需要自动解码,单片机来解码就可以。

网友:
2401不行了吗?

网友:
基带芯片,不就是负责解码的吗?

网友A:
楼主要的是一个调制解调芯片,直接出iq数据,然后自己解码么,ti有好多这样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的是一个调制解调芯片,直接出iq数据,然后自己解码么,ti有好多这样的芯片 ...

我觉得应该是出01  楼主自己去组字节和判断  IQ还得两路ad da单片机压力山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的是一个调制解调芯片,直接出iq数据,然后自己解码么,ti有好多这样的芯片 ...

就像433芯片软解码一样

网友:
楼主不要2401这种基于什么考虑?  要不然弄个2.4g的pll开关切输出?就像433一样?

网友:
弄个2.4G得VCO,自己调电压,变成FM或者FSK,要么找个2.4G得振荡器,自己切开关,变成AM或者AS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像433芯片软解码一样

对的,是这样的

网友C:
用现在的通用数传芯片改为“直接”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现在的通用数传芯片改为“直接”模式!

楼主应该是想直接io透传  数传芯片伪直通更绕
但是楼主没说基于什么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是想直接io透传  数传芯片伪直通更绕
但是楼主没说基于什么考虑 ...

因为楼主确实说的太模糊,其实他就想找个黑盒子,进去是基带信号,出来也是基带信号,殊不知还有很多烦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