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积分AD,位数越高越好,200元以内,ICL7135精度不够

楼主(2019-06-28):
求一个积分兴ADC,非SAR或者逐次逼近,ICL7135精度不够,位数越高越好!  感谢感谢

楼主:
这个不行,7710 采用的是采用Σ-Δ转换技术。 我需要双积分ADC

网友A:
用运放自己搭,7135不够,那其它的即使找到,采购也是很麻烦,现在的MCU时钟频率很高,双积分可以得到很大的转换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运放自己搭,7135不够,那其它的即使找到,采购也是很麻烦,现在的MCU时钟频率很高,双积分可以得到很大 ...

自己做高精度双积分AD很困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做高精度双积分AD很困难

其实集成的芯片也差不多,那几个积分的电容和低温飘精密电阻搞定了,就能有一样的效果,只有抗辐射干扰,就直接上乌龟壳罩着。

网友:
模拟开关恐怕是个大问题

网友B:
7135利用单片机扩展后,最高好像是49999字。精度最高的话是ICL7129,噪声是最低的,但有致命缺点,没有单片机数字输出功能,只能用段式液晶显示,如果要转数字编码给单片机的话,段式液晶的三电平驱动就够你研究好长时间的了。

网友:
7135基本上是双斜积分里面的经典之作了,好多手持电桥的adc也是他。再高精度,请考虑多斜积分adc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L7129           AD7555

貌似AD7555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7135利用单片机扩展后,最高好像是49999字。精度最高的话是ICL7129,噪声是最低的,但有致命缺点,没有单片 ...

由于项目一定需要积分型ADC   类似LCR表原理,。  普通ADC不适合

网友:
那就用7135吧,很方便,重点关注外部的两个电容选型。你如果要用7129后面的三电平LCD驱动信号转换为单片机的数字信号会整死你,那个太复杂了,得不偿失了。

网友B:
7135等效的位宽应该是16bit,这基本上是双斜积分式ADC的极限了,在往上,漏电和噪声就占主要影响了,所以才会有多斜积分的提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7135等效的位宽应该是16bit,这基本上是双斜积分式ADC的极限了,在往上,漏电和噪声就占主要影响了,所以才 ...

多斜率的也可以,精度上去就行

楼主:
max132可以做到18位,但是价格要1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7135等效的位宽应该是16bit,这基本上是双斜积分式ADC的极限了,在往上,漏电和噪声就占主要影响了,所以才 ...

多斜积分是要自己搭的  还是有专门的芯片   ?请问有啥多斜的经典电路?

网友:
7710要吗?我有两片可以先做做实验

网友:
参考六位半万用表34401 多斜率积分电路

网友D:
多斜积分,用cpld+运放+模拟开关+精密电阻+薄膜电容即可,理论精度大于24bit,实际20bit能做到,这部分硬件成本不到15块钱RMB,效果还是很棒的,涉及一些专有技术,不好多说
模拟开关要求高的话用mos自己搭,一般应用4052之流即可
这个电路在高位台表上用了很多年了

网友E:
HI-7159如何?差不多16年前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斜积分,用cpld+运放+模拟开关+精密电阻+薄膜电容即可,理论精度大于24bit,实际20bit能做到,这部分硬件 ...

温漂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HI-7159如何?差不多16年前用过

这个不错,好像停产了 货源估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