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软件里,布了地线后再铺铜,怎样让铜和gnd融合在一起

楼主(2019-06-28):
AD软件里,布了地线后再铺铜,怎样让铜和gnd融合在一起

看下面图,是实际结果,铜网与GND线虽然连起来了。

但我希望是直接就是铜网格,不要再显示地线了。

网友A:
不铺地线。或者不要网格二选一。

网友B:
你铺的网格铜,AD总不能自动把你画的线给删除了吧。
铺成满的铜皮就覆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铺地线。或者不要网格二选一。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铺的网格铜,AD总不能自动把你画的线给删除了吧。
铺成满的铜皮就覆盖了。 ...

好的,谢谢

网友:
直接删除地线。

网友:
铺铜就不要走地线了.

网友:
不要布地线,直接铺铜

网友:
地线不布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