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Prime V19.1 Lite,Standard,Pro 版本的区别

楼主(2019-06-28):
(图片)

网友:
真不知道它们是怎么想的,就没有一个完整版本的?一个公司如果用到两种型号芯片,说不定就需要安装两个版本了.

比如用到cyclone V和cyclone 10 GX这2颗芯片,一个低端产品,一个用于高端产品,买2个软件的l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