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可贴列表已下架还会再上架吗

楼主(2019-06-28):
搜索物料显示:SMT可贴列表已下架,后面还会再上架吗?

网友:
最近用到STC15W408AS,也是贴不了,以前都可以的,不知道为什么下架了,好难受。

网友(2019-09-23):
同问,下架de还上架吗?

网友A:
下架的器件,如没有备注“禁用 ···”可以到这留下C编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架的器件,如没有备注“禁用 ···”可以到这留下C编号。

C38167
nRF51822-QFAA-R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38167
nRF51822-QFAA-R

引脚间距0.4MM,焊接可能会有锡短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脚间距0.4MM,焊接可能会有锡短路问题。

之前焊接的都很好
这个片子很常用吧,包括后续的52832

网友(2019-12-28):
引用 网友A:
下架的器件,如没有备注“禁用 ···”可以到这留下C编号。

C108564 STC15W408AS

网友:
您好,C108564   今天处理上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下架的器件,如没有备注“禁用 ···”可以到这留下C编号。

C89209  N32905U1DN
C78892  NUC972DF62Y
这两个可以加一下吗?
如果客户事先接受 “焊接可能会有锡短路问题”,是不是也可以上架?
毕竟也是可能。。。总比回来自己整个补更快一点
大不了回来重新修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89209  N32905U1DN
C78892  NUC972DF62Y
这两个可以加一下吗?

C89209   您要贴的时候,找我们这边客服,这帮您临时开。0.4MM引脚间距,可能会有连锡问题,不接受投诉。

C78892  这个不能开,200多个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C89209   您要贴的时候,找我们这边客服,这帮您临时开。0.4MM引脚间距,可能会有连锡问题,不接受投诉。 ...

好的,等我板子确定了再跟客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