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10某次打开文件出错后,从此不能启动成功,重装不行

楼主(2019-06-28):
AD10一直使用正常,都有几年了,所以不存在WIN操作系统不兼容的事情。自从某次打开某个PCB文件后,报错,闪退。然后从此再也没有启动成功,我以为卸载重装会没事,没想到,不管我怎么卸载,怎么重装,都会卡在启动画面上,如图所示。

上网搜索各种偏方,仍然不能启动成功,所以请大家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在此谢过了!

网友A:
卸载了, 还要人工清理 残留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载了, 还要人工清理 残留的文件

还要人工清理 残留的文件?求操作手法

网友A:
文件,  这是AD9的,  具体 你大约按目录去找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AltiumDesignerSummer09\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AltiumDesignerSummer09\
C:\ProgramData\AltiumDesignerSummer09\
C:\ProgramData\AltiumDesignerSummer09_Security\          ;许可文件存放目录

注册表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AltiumDesignerSummer09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AltiumDesignerSummer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  这是AD9的,  具体 你大约按目录去找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AltiumDesignerSumme ...

按照你的方法,有些条目没有。第一次安装后,可以成功进入到第一次启动时界面,但仍会出现一些错误提示,进行确定后,又开始卡在启动画面上了。如图所示:

运行安装包程序,这是WINRAR格式的可执行解压包:

安装时出现第一个错误提示:

正在安装:

安装完成:

启动程序时出现第一个错误提示,按OK继续:

出现一个安装提示,问你要不要安装并行端口驱动,点击YES:

安装并行端口驱动出错了:

软件窗口自动关闭,出现这个启动界面,卡死在这里:

请大家帮忙分析原因,给出对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方法,有些条目没有。第一次安装后,可以成功进入到第一次启动时界面,但仍会出现一些错误提示, ...

晕, 你这是 绿色精简版本.............. 不需要装那个驱动, 忽略不要它提示即可

网友:
第一次进入后,设置中复位设置试下,好像有不正确的设置

网友B:
这个软件,卸载不干净,第二次就安装不上,以前都是重装系统,代价大

网友:
干脆装个新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卸载不干净,第二次就安装不上,以前都是重装系统,代价大 ...

好像是的,之前遇到过一次,最后没有办法,重装系统解决。

网友:
就一个pcb工具,耗时间进去划不来。留给技术提升的时间不多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卸载不干净,第二次就安装不上,以前都是重装系统,代价大 ...

不想重装系统,好多软件都要用到,求彻底卸载干净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 你这是 绿色精简版本.............. 不需要装那个驱动, 忽略不要它提示即可 ...

这个是精简版中的完美版,原理图、PCB、3D显示都非常好,个人非常喜欢。但不是绿色版,还是要由WINRAR形成的压缩可执行文件来安装到C盘。我尝试过解压后来运行,没成功过。还有怎么去掉那个Z:盘路径的提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精简版中的完美版,原理图、PCB、3D显示都非常好,个人非常喜欢。但不是绿色版,还是要由WINRAR形 ...

这叫完美???            AD  用完整包 装完一遍, 复制一份出来,  卸载安装的..   用复制那一份, 直接运行 都可以了啊...

我用的AD9.4 就是这样的..

网友:
有可能不是完全卡死,是要等很久才出界面。我的就是这样。一般启动时要等好几分钟才出现。据说是PJ不完整造成的。也是第一次秒进,然后过一段时间后,就成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叫完美???            AD  用完整包 装完一遍, 复制一份出来,  卸载安装的..   用复制那一份, 直接运行 ...

感谢各位大神的回复,问题得到了解决。原因在于,我几个月前安装了RAMDISK这个内存虚拟磁盘,把环境变量和系统变量设置到了Z:\TEMP,后来RAMDISK过期了,Z:\TEMP失效,我也忘记了设置回来,导致有部分软件写临时文件时,找不到Z:\TEMP文件夹。后来我卸载了RAMDISK,并删除了环境变量和系统变量的指向,然后AD10又可以正常运行了。对此给各位大神造成了麻烦,对各位大神的各种建议,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