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bios开启AHCI就无法启动系统?

楼主(2019-06-28):
最近换了个固态盘,需要开AHCI,按百度的方法,改注册表,用SKYIAR设置都不行,不想重装系统啊!

网友A:
用带网络连接的安全模式进…装好驱动再重启就好了…最近装了两台电脑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带网络连接的安全模式进…装好驱动再重启就好了…最近装了两台电脑都这样 ...

驱动上哪儿找?是先开ahci再进安全模装驱动?

网友:
win7无解,换win10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驱动上哪儿找?是先开ahci再进安全模装驱动?

我的j是win10 开AHCI再进安全。。驱动连网可以自己安装。

网友:
楼上的不要说WIN7无解,连古老的XP都可以支持,我上传个XP下的驱动和使用说明,WIN7可以参考操作。

网友:
要把原驱动删了,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j是win10 开AHCI再进安全。。驱动连网可以自己安装。

win7的开了ahci连安全模式进不了,我再试下共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