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中for(i=0;i<10;++i) 和 for(i=0;i<10;i++) 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9-06-29):
答案是没有区别。我蒙在了鼓里好几年。

网友A:
for (A;B;C) {D;}
好比是
A;while (B) {D;C;}

i++和++i不做取值当然结果相同

网友:
你这样表述我估计会误导人,哈哈。

网友:
这里无区别

网友:
在这个for循环中是没有区别的,

网友:
for(i=0;i<10;) {;;++i;}
for(i=0;i<10;) {;;i++;}区别

网友:
在这里无区别

网友:
while(++i)  while(i++)  这个就有区别

网友:
i本轮值无用,这里只用到了自加,至于先加还是后加,只要下轮之前加上就ok了

网友:
你在for循环里面加个打印i,for结束之后加一个打印i,一切就清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for (A;B;C) {D;}
好比是
A;while (B) {D;C;}

不错的解释+1

网友:
单独执行这一条语句的话,两个是没有区别的。

网友:
没有区别,在等式里面才有区别吧

网友B:
我有同事不记得i++和++i的区别,也是经常问,后来我建议他不使用自加运算符了.
都用

i=i+1;

真的,用这个省事多了。

网友:
这个只有在同一个表达式里才有区别吧。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但是if(i++) 和if(++i)是不同的,大学里面学C语言 考计算机二级全是这种题

网友:
用printf打印出来不就行了?这也问?

网友:
在这个表达式里应该一样的,printf一下,计算机考级喜欢出这样的题

网友:
在这里没有区别

网友:
没有区别,i++;  ++i;  执行后,i在下一次都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同事不记得i++和++i的区别,也是经常问,后来我建议他不使用自加运算符了.
都用

哈哈。编译器会优化成inc。不过riscv里面就没有inc指令了。需要变成ori ra,r0,1,然后再加。。所以要用2条指令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编译器会优化成inc。不过riscv里面就没有inc指令了。需要变成ori ra,r0,1,然后再加。。所以要用 ...

具体到汇编实现的事我就没管了,编译器这点优化的事都干不了那就不是牛人们写的编译器了,哈哈哈。

要 i 的值就在i=i+1之前取i的值,要i+1的值就用i=i+1之后i的值,绝壁不会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到汇编实现的事我就没管了,编译器这点优化的事都干不了那就不是牛人们写的编译器了,哈哈哈。

话说gcc现在的优化真的很牛X了。8.3版本用Os和lto编译比8.2版本代码量能小1%,速度快1%,很了不得了。要知道每提高一点点都很不容易。

不过,编译器的一个比较大的毛病就是寄存器分配很坑。按gcc约束,各种risc的32个寄存器几乎都以16个为主,结果一些中间结果都要各种往RAM里面导。像函数调用能保留好几个寄存器。

网友:
在这里用是没有区别

网友:
没看出来啥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编译器会优化成inc。不过riscv里面就没有inc指令了。需要变成ori ra,r0,1,然后再加。。所以要用 ...

啥?RISC-V没有Inc指令?那也太坑了吧… 说什么跟arm竞争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啥?RISC-V没有Inc指令?那也太坑了吧… 说什么跟arm竞争呢

体积秒杀ARM。VexRiscv典型精简配置在Spartan6上仅占550个LUT,整个SOC才占700+个LUT。得益于此,我现在一个小型LX25里面都能放3个SOC了,外加一大堆其它模块,并且精简高性能配置(不带硬件乘除法)纯CPU也只用920个LUT,整个SOC仅占用1700+个LUT,带来的灵活性秒杀之前的Verilog硬逻辑。使用标准1T读RAM会把CPI达到2以上,但是稍微配合一个512B的0T cache,就能降到1.3左右,合计下来并不比ARM差。

最重点是开放。

网友:
在ARM分论坛里说着循环自变量先加/后加的区别,结果楼歪到了RISC-V的跟ARM的对比

网友:
结果没区别 。转成汇编代码可能不g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体积秒杀ARM。VexRiscv典型精简配置在Spartan6上仅占550个LUT,整个SOC才占700+个LUT。得益于此,我现在 ...

感谢科普哈~ 自己对RISC-V的了解仅限于各种小报、专栏帖子

精简确实是优势,可以预计今后会出现一大堆基于RISC-V内核的专用SOC,比如Nordic的各种2.4G芯片,现在是51内核,后面改成RISC-V处理能力肯定会提升一个数量级。
但是看回复,听起来是在说基础功能上RISC-V更高效。那么遇到高性能要求的场合,RISC-V竞争力如何呢?
往基础指令说,比如需要Multiply Accumulate的情况,往复杂了说各种内核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啥?RISC-V没有Inc指令?那也太坑了吧… 说什么跟arm竞争呢

估计单位硅片面积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