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群友,如何删除PDF文件中的所有黄色高亮和批注?

楼主(2019-06-29):
如题

网友A:
foxit reader,就可以。
右击标注,选删除,然后保存就行了

如下图:

网友:
下载个 福昕pdf 右键删除即可

网友:
adobe acrobat可以显示所有注释的列表,鼠标点中列表的项目直接delete就好,不用一页一页找

网友B:
这个貌似挺强大
PDF 补丁丁

多功能PDF工具箱,解除PDF文档的烦恼
修改PDF、编辑PDF书签、导出PDF书签、导入书签、
生成、合并、拆分、提取页面内容、提取图片、OCR

https://pdfpatcher.cnblogs.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xit reader,就可以。
右击标注,选删除,然后保存就行了

删除所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貌似挺强大
PDF 补丁丁

我要一次删除所有注释,这个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删除所有。。。。。。。。。

赚你5个莫元真累。

网友C:
我来揭榜吧!
方法一:你把此文档用word打开,转换成word格式,再转换成pdf格式,这些东东就全部没有了。可能格式有些变化;
方法二:装一个acrobat professional, 菜单-文档-检查文档,就会列出一堆东东,把你要删的东东打勾,点删除就行了。
莫元给我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foxit reader,就可以。
右击标注,选删除,然后保存就行了

你这个头像完整全集哪里有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揭榜吧!
方法一:你把此文档用word打开,转换成word格式,再转换成pdf格式,这些东东就全部没有了。可 ...

终于等到你了,完美!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揭榜吧!
方法一:你把此文档用word打开,转换成word格式,再转换成pdf格式,这些东东就全部没有了。可 ...

另外请教,你是用方法1还是方法2处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请教,你是用方法1还是方法2处理的?

方法2啊。
方法1会所书签搞没

网友:
图片的pdf比较难编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头像完整全集哪里有下的吗?

http://pan.baidu.com/s/1kUwJWs3